检测多沟带轮的径向圆跳动,百分表打在哪里?

楼主(2015-01-09):
要检测多沟带轮的径向圆跳动,百分表应该打在那个位置啊?

汽车压缩机厂最近很多退货,客户反映是皮带轮跳动太大,以前没注意这个,采购来的皮带轮装上就用,现在要加道检测皮带轮的工序。

这个皮带轮本身已经装好轴承的。

现在想做个简易检测的工装夹具,我感觉皮带轮平放好像更好操作,不知道对不对。

另外多沟带轮的沟槽很小,百分表要用什么样的测头呢?测头打在沟槽的哪里呢?斜面上吗?百分表该怎么安装好用呢?

请各位有经验的兄弟指点下。附皮带轮图,皮带轮外径125mm内径35mm

网友A:
该件应为安装轴孔与带槽一刀下的工艺加工。应安装在旋转轴上,打表打在槽底,就可以检查带轮的跳动情况。

网友(点评):
正解,,,,,机加基准没找对。

网友(点评):
有个疑问,为什么要把表打在槽底,而不是接触皮带的斜面呢?毕竟使用时,皮带不能一直接触到槽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件应为安装轴孔与带槽一刀下的工艺加工。应安装在旋转轴上,打表打在槽底,就可以检查带轮的跳动情况。

再请教那种a,b型的大三角带轮,打表也是打在槽底吗?

网友:
这种沟槽的跳动检测应该用杠杆表

网友:
先打表用内孔做标准,再打表沟槽底确认同轴的跳动量。

网友:
请查看设计手册里面的带轮尺寸,附件发不上来,不好意思

网友:
你查一下图纸,图纸会标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该件应为安装轴孔与带槽一刀下的工艺加工。应安装在旋转轴上,打表打在槽底,就可以检查带轮的跳动情况。

看来你们对加工工艺一点不了解,加工带轮带槽用的是成型刀具,你打带轮跳动,只要检查带槽底部就能说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们对加工工艺一点不了解,加工带轮带槽用的是成型刀具,你打带轮跳动,只要检查带槽底部就能说明了 ...

安装轴孔与带槽是否用车床加工?如果是的话,轴孔的轴线垂直度应该能保重,如果有跳动的话,是否因为成型刀具没有装夹好,那么打一下槽底是否就知道径向跳动了,另外看到帖子里有说打槽的侧面,这是是否不妥?因为这个面的跳动不能判定是端面跳动还是径向跳动吧

网友B:
楼上正解,成型刀加工,检测槽底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们对加工工艺一点不了解,加工带轮带槽用的是成型刀具,你打带轮跳动,只要检查带槽底部就能说明了 ...

多沟带的沟型是很小的v型,槽底不是平的,这个好像百分表测针放不下去的,这个该怎么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成型刀加工,检测槽底就行

多沟带的沟型是很小的v型,槽底不是平的,杠杆百分表测针是球头的 放不下去的,这个该怎么办呢?@刘兴兴 @addagain @东海fyh126

网友(点评):
用那种伸出一个短杠杆的备份表,沿着杠杆的圆头一个方向旋转旋转来测试圆跳动。 或者在加工皮带轮的时候保证槽底和外圆是一次加工出来的,即本身保证了同轴圆跳动。就可以直接打表轮外圆。

网友:
我觉得客户反映跳动大,结合带轮的加工方法,有可能是,带轮的外圆基准和内孔基准不同轴。
装着轴承打就可以了,可以做一个工装,钢球大小就是皮带宽度,而后测量工装的跳动。工件要水平放置,装到轴上,轴承可以采用弹簧预紧,应该跳动很大。
   可同时打内外孔,这样可以判断轴承是否有问题

网友:
四楼说的对,应该加杠杆的方式来检测,你这个是正时皮带轮吗?如果是这个加工应该是滚压出来的。

网友C:
目测你的槽应该可以测到 ,有一种表头是针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测你的槽应该可以测到 ,有一种表头是针式的

问了,杠杆式的百分表是没有针式的,都是球头的。不过球头也可以打到那个沟里吧

网友(2015-02-21):
皮带轮的槽跳动图纸上都是有标注的,我们都是装上轴承后进行检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