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3d草图绘制的样条曲线怎样与已知空间曲线重合

楼主(2015-01-09):
空间曲线是通过许多xyz点生成的,请问怎么可以生成一条与已知空间曲线完全重合的草图曲线?

网友:
是2D草图还是3D草图

网友A:
草图里的转换实体引用命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草图里的转换实体引用命令

你这个表述不完整,应该是在3D草图中使用转换实体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表述不完整,应该是在3D草图中使用转换实体引用

是3d草图,不过我每次一点转化实体引用,就崩溃,显示要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草图里的转换实体引用命令

不行啊,一点就显示重启。好几次了一直这样

网友A:
能截个图看看是什么样的曲线么?具体案例,具体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截个图看看是什么样的曲线么?具体案例,具体分析

曲线是由xyz不同坐标点生成的,空间曲线

网友:
能把零件发出来么?(不涉及到保密的话)我给你试试,我的SW是2015的
已经回复3条,不会吃亏了
或者发我邮箱:103643199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