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5 sp1.1剖面视图问题

楼主(2015-01-09):
我直接从2012变到2015的,剖面视图以前是保留零件的颜色,装配体中各个零件剖面颜色不同,现在装配体中颜色都相同,而且显示效果奇差无比,怎么调成剖面显示零件颜色?

网友:
当然是不一样了,2015增加了太多的功能。
图中红圈处是新增功能帮助和在线帮助,点击它们就会了解新增功能和原有功能的使用,图中绿圈是编辑颜色,而绿圈左边是实时显示颜色。

网友A:
去掉第二个和第三个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第二个和第三个钩

让楼主通过帮助文件找到答案,比直接告诉他,才是真正帮助他。

网友(点评):
我自己找没用,直接告诉我,下次也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