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通球阀 哪家最好 求推荐

楼主(2015-01-09):
需要DN50T型三通球阀   压力4MPa  常温   介质 水   能否推荐一家好的阀门呢   质量一定过关   用了吉泰、上高 都存在自身法兰漏水问题

网友A:
看你的压力40公斤不算小了。若享用质量好的推荐斯派莎克,费斯托,我们单位设备几乎就是用的这两个品牌的,当然价格要比国产的贵不少,你可以主回路上用国外的,旁路用国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压力40公斤不算小了。若享用质量好的推荐斯派莎克,费斯托,我们单位设备几乎就是用的这两个品牌的, ...

好的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了

国产的有好的没?

网友(2015-05-05):
看过你选用的三通阀是不锈钢的,我推荐南京中鼎,台湾铁王。

网友(2015-07-02):
你这边可以去亚洲流体网上搜索一下,那边阀门挺多的

网友(2016-12-09):
你要L型,还是Y型

网友(2019-01-09):
还是选进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