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软绳怎么画

楼主(2015-01-09):
如题,可以随便动的软绳画法

网友:
好像没有,据说pro-e里面有个柔性驱动功能不过我当时研究了一半没再弄了

网友:
你要什么样的绳子?

网友A:
楼主搞清楚了什么叫CAD软件了吗,就是3DSMAX也是加了帧了才有3D动画,否则也是3D静态。

网友:
新人说说自己的看法…………

我觉得楼主要求随便动………… 貌似不是一个画图软件应该有的功能啊…… 反而像是一个物理引擎,而且你说随便动,是怎么随便动,只受重力?那支撑在哪里?还是随便拖拽随便动? 那么拖拽的时候有没有弹性形变?怎么变?拖拽的力有多大?越想越像有限元分析…………

觉得楼主在出发点就错了…………

网友:
用皮带/链这个工具试试吧,不明白你要怎样的随便动

网友:
是呀,不能太随便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这个效果
(没做过表情,也算新学了一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搞清楚了什么叫CAD软件了吗,就是3DSMAX也是加了帧了才有3D动画,否则也是3D静态。

不是说动画,是说文件属性像绳子一样可以随便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搞清楚了什么叫CAD软件了吗,就是3DSMAX也是加了帧了才有3D动画,否则也是3D静态。

就像2楼说的柔性驱动

网友(2015-04-09):
软件只能做个模型,不可能做到实际生活中那样。

网友:
高手啊,我都连简单的三维都画不出来呢

网友:
绳子!!!我也没有画过!!!!有没有说得详细一点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