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变位齿轮

楼主(2015-01-09):
如图:变位齿轮如何计算
各中心距分别为
50.621
50.727
50.385
50.664

我算了个齿高系数不一样怎么处理:

齿数Z1齿数Z2标准中心距变位中心距压力角模数COS20TAN20啮合角inv αinv α1总变位系数XX1X2齿高变动系数
5472a150.4a0150.621200.80.93980.363820.67700910.0149040.0165020.2767519130.000501913
5472a250.4a0250.727200.80.93980.363820.99228030.0149040.0173450.4227480730.013998073
5372a350a0350.385200.80.93980.363821.17132210.0149040.0177770.4936156850.012365685
5472a450.4a0450.664200.80.93980.363820.80561170.0149040.0168360.3345961810.004596181

楼主:
大师们指点下迷津吧

网友A:
你这个就是外啮合,共用一个中心论。中心轮的变位系数等几何参数定了以后,4个“行星轮”的参数都得跟着来。问题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就是外啮合,共用一个中心论。中心轮的变位系数等几何参数定了以后,4个“行星轮”的参数都得跟着来。 ...

这个能保证传动比都一样吗?四个中心距都不一样

网友(点评):
小齿轮齿数不一样,速比怎会一样?和中心距大小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就是外啮合,共用一个中心论。中心轮的变位系数等几何参数定了以后,4个“行星轮”的参数都得跟着来。 ...

我知道了,中心轮确定好后,传动比定好后再算各个轮的变位系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就是外啮合,共用一个中心论。中心轮的变位系数等几何参数定了以后,4个“行星轮”的参数都得跟着来。 ...

弄错了,小齿轮全是53齿保证传动比一样,四个中心距算出来的总变位系数不一样,齿高变动系数也不一样怎么取值啊
齿数Z1齿数Z2标准中心距变位中心距压力角模数COS20TAN20啮合角inv αinv α1总变位系数X
5372a150a0150.621200.80.939753130.36376984321.851348120.0149040.0165020.27455547
5372a250a0250.727200.80.939753130.36376984322.148309650.0149040.0173450.419392929
5372a350a0350.385200.80.939753130.36376984321.171322140.0149040.0177770.493615685
5372a450a0450.664200.80.939753130.36376984321.972423470.0149040.0168360.331940655

网友(点评):
为啥中心距要不一样呢?加我的QQ99238856

楼主:
引用 楼主:
弄错了,小齿轮全是53齿保证传动比一样,四个中心距算出来的总变位系数不一样,齿高变动系数也不一样怎么 ...

中心距是产品上的,已经定死了

网友A:
安照50.385计算,验证最大中心距的重合度。合适的话,按照这个做就可以了。不过中心距大者,间隙大了一点,看看有无影响。
当初搞那么多中心距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照50.385计算,验证最大中心距的重合度。合适的话,按照这个做就可以了。不过中心距大者,间隙大了一点, ...

产品是客户给的,没得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