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装配中旋紧螺纹的时候为什么分成两步?

楼主(2015-01-09):
如题,今天参观某装配线,发现在螺纹上涂完胶水后,利用电机旋紧螺纹时用了2个工位,就是前面一个旋一半,之后下一个工位拧到底。请问这是有什么讲究么,还是只是个例?

网友:
可能第一个工位负责把螺丝拧进去,第二个工位负责拧紧,目前我接触过的螺丝拧紧设备都要先人手上螺丝,再由机器负责拧紧

网友:
第一个是定位,第二个完成。好比你吃小笼包,第一口小心翼翼咬开小包子,第二口吃完。凡是一口一个的,既容易烫伤,也无法体味到食物的美味。

网友:
ls回复的好~好滴很

网友:
分两步拧可靠度高。扫街大侠描述的很到位。

网友:
这个可能是节拍的问题,比如其它工序只要5秒,把螺纹拧到位要10秒,为了保证同步把拧螺纹分两次就同步了

网友:
我想三楼应该是正解吧

网友:
楼主有没拍视频?

网友(2015-06-09):
具体的问题还是要看实际情形来分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