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齿轮消隙,除了过盈配合还有何良策?

楼主(2015-01-09):
现在需要用到一个锥齿轮结构,需要消隙,除了过盈配合,求指导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谢谢大家了!

网友:
没懂什么意思

网友:
用花键固定试试怎么样

网友:
锥形胀套

网友(2015-02-28):
      齿轮啮合有标准的啮合距离,即分度圆重合一起是正确的配合。如果把啮合距离调小,虽然感觉是侧隙小了,那是假象,是齿顶圆卡死的结果,齿轮运转时很快会磨损,降低了齿轮的寿命。如果你目前用的是直齿伞齿轮,不妨考虑用弧齿锥齿轮来降低背隙,而且噪音也会降低不少,前提一定要按照正确的啮合距离装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