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回程冲击机构,最近给客户做的,社友指正

楼主(2015-01-09):
应客户要求设计了一套快速回程冲击机构
机构原理:打击头与冲击弹簧安装在安装座上,拉杆穿在打击头孔内,拉杆原点在回转、顶升凸轮进口切线上.当回转、顶升凸轮转动时,把拉杆带进回转、顶升凸轮的凸轮槽内水平移动至凸轮中心,压缩冲击弹簧,凸轮继续转动,由中心的顶升台把拉杆从凸轮槽内顶出,这时冲击弹簧就会带动打击头进行打击。拉杆又会在冲击弹簧带动下回到原点准备第二轮冲击。
结构优点:可压缩线径大的弹簧增强打击力度。

       望社区大侠们多多指正,谢谢了!

网友:
和电锤有点像吧

网友(点评):
电锤没见过耶 哈哈

网友:
有零件图吗

网友(点评):
很简单的机构,就是电机带个凸轮槽而已。就是担心凸轮在拉上面那根弹簧的时候会拉的卡死。

网友:
能上多几张图吗

网友(点评):
请看5楼

楼主:
机构图片

网友:
这个确实不错,我以前做过一个,不过那个是曲柄滑块机构的,不知道这凸轮机构如何。从成本来说,凸轮机构确实高大上,但是此处凸轮有个反作用力会回到电机上,会不会对电机有影响。希望做好后分享下。。我前面做的那个是曲柄滑块,因为铰链处和导向处是铜套,很快就磨出缺口,不过换个铜套又可以用。。希望楼主做完后分享分享。谢谢

网友(点评):
恩,做完一看确实曲柄滑块机构要比较好一点,可能是当时分析使用工况的时候被误导了,后来就根据客户提的一系列要求做成了一个这个机构。其实当时只要跳出他们的想法的话估计也会用到曲柄滑块机构。

网友(点评):
这个反作用力还是在可承受范围之内,对面的箱体上装有回程弹簧把那根杆往后拉。

网友:
说实话,凸轮是为了打下去保持一个时间,如此的确不如曲柄偏心轮的力量效果

网友(点评):
是啊,下次要改进的话一定用曲柄滑块机构。

网友:
拉杆与凸轮的连接部分是怎么设计的呢,拉杆端部被拉至凸轮中心的时候,怎么跳脱凸轮槽的限制?

网友(点评):
会有一个圆弧过渡槽把拉杆顶出来。

网友:
有没有 动画?

网友(点评):
不会做耶,等零件回来再上传个视频吧。哈哈。。

网友:
肯定不如曲柄结构

网友(点评):
其实把两个机构做比较的话,曲柄机构的好处在于结构紧凑、稳定性好、适合量产,但是回程曲线会低于弹簧压缩的回程曲线。现在客户也只是满足使用要求,如果量产需要的话肯定是曲柄结构好。

网友:
这个不知道要求是否精确,会不会时间长了凸轮磨损严重?

网友(点评):
从使用工况来看要求的不是很精确,对于凸轮的精度也不高,就只是能够保证有这个动作就行。

楼主:
谢谢鹰大加精,哈哈。。

网友:
要是有动画更好了

网友:
用途是干什么的,分享下

网友:
涨知识了  不过有点没看懂  呵呵

网友:
用软件仿真下么

网友:
结构能搞明白,就是不知道楼主用于社么地方,对冲击力有什么要求

网友(点评):
冲击力目前也还是个未知数,得在实际使用当中去调试,这也是这个机构成败的关键。至于用在什么地方,只能说受客户委托这个不太方便公布。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