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工程图产生了很多小坐标,怎么回事

楼主(2015-01-09):
有人遇到这种情况吗
不知道怎么消除

网友A:
进入菜单(视图),隐藏所有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菜单(视图),隐藏所有类型!

多谢!!!

网友:
佩服楼主,一般系统默认一个坐标系,而且还是不显示的,楼主擅自改动,自己还不知道,真厉害

网友:
有时候重新投影也会解决问题

网友:
应该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
威武,所有原点都显示了

网友:
以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现在知道怎么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