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面上螺栓连接的选择问题,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5-01-09):
大神们请看,下面是个无缝管,上面是个弧形板,正好贴合在无缝管上。那我用什么方式才能把两个部件连接起来。。要求有足够的强度,可以拆卸更换弧形板,但是拆卸的频率很小。求大神们普及基础知识。

网友:
你这个到底是想采用螺栓连接呢?还是不想采用?

网友(点评):
是螺栓 但是不知道何种形式。。因为接触面不平整

网友:
足够强度要根据你所使用的工作环境和具体尺寸来说吧。

网友A:
不能打个沉孔在螺栓两侧吗

网友(点评):
无缝管里面加工难度很大,不好加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打个沉孔在螺栓两侧吗

这个螺纹孔不做成通孔,用短一点的螺栓拧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