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解决此结构漏油的问题?

楼主(2015-01-09):
中间的轴不动,外面的轮子转动,以前用的是黄油,现在改用油泵供油,漏油严重,改了一个油封的密封,但是骨架油封内径80的外径只有110左右,而且做起来也很笨重,有没有好的方法在这个结构上改进实现防止漏油

楼主:
转速大概在是 一秒钟转一圈

网友:
搞个回油孔,油压 减小。再说了,轮子转也会甩出油,原来大连的车床主轴就是这结构,没有沈阳的结构好。每次设备检查都麻烦。

网友(点评):
回油孔加在哪里?

网友:
你这个结构没有回油油路,肯定会四处漏油

网友(点评):
回头孔加在哪?

网友:
除了骨架油封,还有组合油封(例如格莱圈),纯机械密封肯定会漏油的。或者还改回去,用黄油润滑

网友A:
不能用黄油吗?用机油比较难密封的.

网友(点评):
工作环境原因,一天加两次黄油,对客户来说太麻烦了

网友(点评):
加个自动加黄油系统

网友(点评):
有黄油泵啊

网友:
适合用润滑脂的工况,改回去就是了。

网友(点评):
正解。7216轴承在这负荷不算大,用不着稀油润滑。

网友(点评):
改回去的那种结构我感觉不合理,安装一会我看看能搞到图纸不,贴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黄油吗?用机油比较难密封的.

因为工作环境恶劣,用黄油润滑的话,一天两班,每班都要加黄油,所以我们想改为自动供油,

网友(点评):
没改之前密封不好有可能。现在这个迷宫结构,用润滑脂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速低,采用脂润滑足以,如果一定要用喷油润滑,需要采用重力回油,回油池的体积和回油路不能太小,有可能 ...

怎么改?

网友:
你这个结构,上下都是开放的,即使有回油油路,也回不去。可以将上面做成非开放式的密封,注油压力小一些,下面的轴承下做一个盛油的容器,通过重力,将油回到油箱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工作环境恶劣,用黄油润滑的话,一天两班,每班都要加黄油,所以我们想改为自动供油,

1.自动定时供黄油的机器是有的
2.迷宫密封主要是隔尘、困油,压力密封还是要使用骨架油封。如果还需要迷宫密封,结构上使用耐磨隔套,与轴热装,内圈使用O圈,外圈使用骨架油封,骨架油封外侧配合迷宫密封内圈;如果不适用迷宫密封,做一端盖,端盖内径做骨架油封+耐磨套+o圈。

迷宫

迷宫

端盖

端盖

网友(点评):
这样倒是可以减少漏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改?

一定要改喷油润滑吗?
简单的按照重力方向,在上部喷油,考虑油都能顺利的流到底部,在底部设置集油的腔体,如果采用回油泵一般回油泵的泵油能力是供油泵的好像2~6倍,具体如果设计时我再找找资料,或者你查一下滑油润滑设计的相关知识

网友:
加一道油封

网友:
可不可以改变轴承的布置方式,改成面对面安装,利用向心力将润滑油甩到中间去,背对背方式是甩到两边

网友:
这个工况 油脂可以的,
用油,的有回油路,要不只进不出 能不漏吗
而且 原来是机械密封 必须的改 改动挺大  不建议改成稀油润滑

网友:
对的,做个自动黄油润滑系统

网友:
感觉大家说的都挺有道理的,但是在这种直径的轴上使用密封圈,磨损之后的检修和漏油都是问题,加工回油孔,使用迷宫密封是这种承受径向载荷比较合理的结构,其实如果楼主不改结构的话,还是用润滑脂吧,方便省事,不用油泵那一套东西,简洁大方挺好的啊

网友:
加上类似隔离器的东西,搜一下轴承隔离器

网友:
1r/s也就是60r/min,转速不算高,黄油脂润滑(骨架油封密封)足够了;如果觉得加油麻烦或是加油不方便,可以考虑递进式自动加油,用程序控制(或是手动开关),机器转过一定圈数以后,油泵自动加注黄油。不过这样成本可能会高点。
如果真要用稀油润滑,以你的转速,也应该是滴油润滑,可以考虑在轴的轴脖上打一斜的回油孔,连接回油管,构成润滑回路。

网友:
转速不快还是用润滑脂  比较经济

网友:
用脂润就可以了

网友:
做骨架油封可以的,以一端为例思路如下, 轴上做一个O型圈槽,加工一个淬硬钢套镶在轴上,轴和钢套通过O型圈密封,钢套外圆与骨架油封唇口尺寸配合,一秒1转,不知道要用多久才会换密封圈和钢套,放心睡觉!  不过看轮子的尺寸比例,太短没空间放油封,抛砖引玉消除一下你选不到合适油封的困惑。

网友:
学习了,真心是好东西啊

网友(2020-09-22):
可以尝试别的密封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