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法几何及土木工程制图,请教

楼主(2015-01-09):
补全带缺口的圆柱的三面投影,怎么画呢?

网友:
老板,你不是吧?这个问题也拿上来?

网友:
土木工程?

网友:
现在的我,画了三维图才知道啊,大一的时候画点,连成曲线,书上有的吧

网友:
少年,肯定上课不认真听讲,回去好好看书,如果你以后想干这一行,这种东西是一眼就看的出来的

还是提示你一下吧,一个圆柱体切掉了一块

网友:
骚年,多想想。。。

网友:
多看看书吧。都是书上的基本知识。

网友:
都是调侃的,也没个帮忙的。呵呵,大概就这样。

网友:
应楼上,画一个

网友:
前面没传上去图。就这样,用cad二维给你绘制的。

网友A:
前面图没附上。用cad直接投影画的。

网友:
大一时就学的,当时也是学的很吃力,慢慢就习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图没附上。用cad直接投影画的。

感谢!!!

网友:
画个圆柱,然后切掉没有的那一块
或者直接用三维吧,更简单

网友:
哎,这个,用三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