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钻50通孔的机床改造

楼主(2015-01-09):
  现我厂有大量锻打毛坯,几种规格,需要钻通孔后加工,毛坯外径100-200,长度200-1000,需要钻孔45-75,用立钻普通钻头钻孔效率太低,短的还好搞,长的钻孔太慢了,各位能推荐更好的设备和刀具吗?能不能改造成用U钻打孔啊?

网友A:
内孔要求高不高,如果要求高的话必须先打孔,再饺孔。一般批量多用枪钻比较好,也可以在普通车床基础上自己改深孔钻,加一个液压推进装置就了

网友(点评):
楼主要的是在锻件上加工预孔吧,没有要求,方便后续加工

网友(点评):
枪钻哪能打这么大的孔

网友(点评):
75的枪钻?

网友:
深孔钻镗床做这个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孔要求高不高,如果要求高的话必须先打孔,再饺孔。一般批量多用枪钻比较好,也可以在普通车床基础上自己 ...

首先谢谢各位的建议,内孔没有什么精度,自由公差而已。

楼主:
工件是热处理之前的粗车,外圆要留加工余量的,内孔一次钻孔到位最好,不到位也可以车一刀,主要是想改工艺提高钻孔效率,怎么联系到有这方面工艺改造的人啊?

网友B:
量大吗?做专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大吗?做专机

量比较大,有可以做专机的吗???

网友:
用立钻钻这种孔之所以慢,主要是因为难排屑,频繁的退钻影响了效率,有卧式钻床加工最理想。如没有,也可用普车改造,办法是去掉卡盘,主轴孔如是莫氏4#锥度的可直接夹住麻花钻的锥柄,根据毛坯尺寸设计一个V型托架,固定到刀架平板上,把要钻孔的毛坯固定在托架上,自动走刀就行了,这样车床就改成了专机,加工时泠却液打入容易,切屑也可自动排出,如钻头够长,一次就可以钻通,效率自然可以大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