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种阀,来说说

楼主(2015-01-09):
(图片)

网友:
本来是简单的截止旋阀,图纸给了个非常奇怪的设计。
一般的这种用圆锥阀芯的旋阀靠内外圆锥面的配合密封,这个设计在内圆锥通孔上加了四氟乙烯或尼龙塑料件。
不可能是整体的绕过内圆锥轴线的环形圈,没法装配的。如果只是通孔周边一圈,则必须在塑料件装上后才能制作圆锥面,对内外圆锥的密封配合没有作用。
图纸上内圆锥与下盖的剖面线也画得很有趣。

网友(点评):
刚看觉得是截止阀,可中间有一个球,且球的外径根孔的内径基本相同,阀的出入口各有一个小孔,不明白该设计的用意?

楼主:
前辈起的早,这个阀除了普通的截止、密封调节功能外,还要间断送料,所以中间的球是活动的,内圆锥通孔两端我猜测是两个嵌件。有现成的这个阀,应该跟图纸结构类似,进口的,寿命不行,暂时不知道失效原因、流体介质、温度,单从加工制造的角度,您怎么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起的早,这个阀除了普通的截止、密封调节功能外,还要间断送料,所以中间的球是活动的,内圆锥通孔两端 ...

看图马虎了,没有注意到钢球,谢谢提醒。
重新看过图纸,按照你的讲解,转阀阀芯上集成了两个单向阀。
这样,阀芯不管处在什么位置,阀其实都是关闭的。
譬如首楼装配图,如果右端为进液端,阀关闭;如果左端进液端,阀芯钢球会被料液推到右端,阀出液口排出一点料液后也将关闭。
这样,把阀芯旋转死点设置为首楼装配图所示,设定料液的流动方向后,阀芯每转过360度或者每正反转过180度,阀的流出端可以得到定量料液。
如此可以起到计量作用。
不得不说,这是种巧妙的设计。简单,制作成本低。但其缺点也明显,笨拙、不方便和精度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