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先导溢流阀阻尼孔堵了会出现什么情况

楼主(2015-01-10):
内容如题  求高手指教

网友:
会溢流,但是无法调节压力。

网友:
压力调不上来

网友:
压力建不起来。。阀常开

网友:
压力建立不起来,阀常开,

网友:
无法建立压力

网友:
楼上说的都对,所以在我们的液压系统中有两个溢流阀,一个是比例电控的,一个是机械的,估计就是防止阻尼孔堵塞后,一旦负载形成,溢流阀不溢流,那么系统压力会无限上升,这是机械溢流阀就可以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