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答,这个固定方式是什么?

楼主(2015-01-10):
感激不尽。

网友:
这不是齿辊破碎机吗?   螺栓是T型头的  在里面加工了一个半圆的孔  等等我找找图纸还在吗?

网友(点评):
大神威武。。感激不尽

网友(点评):
大神,螺栓是什么类型的? 半圆的孔是啥意思。。求解答

网友A:
这个用来破碎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来破碎什么的,

  我知道的是煤矸石,至于其他方面不太清楚了,据说煤的分级也用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