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丝问题:攻出的螺纹只底部有螺纹,上半螺纹没有牙尖

楼主(2015-01-10):
35#钢零件上盲孔攻M16*2 深20的螺孔,加工中心上,用的yamawa的丝攻,攻出的螺纹只有底部有螺纹,上半螺纹没有牙尖。找不出原因,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么。F120 转速60,切削参数有问题么,还是底孔大了?,换成国产丝攻攻了就没问题。不了解他们家的丝攻,拿别家的进口丝攻看是三刃的,他家的是四刃。而且丝攻切削部分只有几个螺距。有没有用过他们家的进来指点下。

网友A:
你用的不是挤压丝锥吧?

网友:
有可能你用的是挤压的

网友B:
yamawa的丝攻应该是很不错的了,盲孔应选螺旋槽丝锥,不知道你的是不是。
参数差不多,加工中心上要用M29刚性攻牙,另外加工时要加攻牙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yamawa的丝攻应该是很不错的了,盲孔应选螺旋槽丝锥,不知道你的是不是。
参数差不多,加工中心上要用M29刚 ...

是选用的螺旋槽丝锥。。不知道原因是什么。。还有几把别的规格的。只这个M16的特殊,是四刃的,丝攻的有效螺距也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不是挤压丝锥吧?

不是挤压的应该。。攻丝时候排屑很好,攻出的丝没有牙尖。。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是挤压的应该。。攻丝时候排屑很好,攻出的丝没有牙尖。。

顺便请教一下,挤压丝锥怎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请教一下,挤压丝锥怎么用?

挤压丝锥和切屑丝锥的底孔不一样。

网友:
到了这里完全是个门外汉,多看多学

网友(2016-08-01):
个人认为可能底孔大了,孔大了,当然只有一半的牙了。

网友:
先确定该丝锥是切削丝锥还是挤压丝锥,完后把底孔干完之后不要急着攻丝,量一下底孔是多大。如果对丝锥不了解,可以让厂家技术支持。我们M16的螺纹底孔一般是14.25.

网友:
钻头用错了吧

网友:
付上丝攻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