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架是双气缸顶升,四周四根导柱+导套,如何保证顶升同步?

楼主(2015-01-10):
1、如果是气缸不同步,除了换成一个气缸外,还能怎么办?
2、如果是导柱不同步该怎么办?

网友:
参考一下害怕伏枥前辈的同步实例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7748

网友A:
据我所知,双气缸想要同步是不太容易的,单气缸的画,可以加同步的连杆机构,类似一个X。话说用丝杆+电机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双气缸想要同步是不太容易的,单气缸的画,可以加同步的连杆机构,类似一个X。话说用丝杆+电机可 ...

你说的“X”是液压升降台那种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