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难度的活,大家来看看

楼主(2015-01-10):
保证上面的公差,如何加工

补充内容 (2015-1-17 18:47):
肯定是对半做,要保证143正负8丝如何保证

网友:
线割,然后对半开

网友:
加工完内圆,槽线切割吧,,,,这个形状铣刨都不好用。

网友:
上加工中心,两次加工完成。

网友:
慢走丝加工

网友:
键槽部分可以用拉刀

网友:
实在看不出来这个东西有多大难度

网友:
分分钟做出来

网友:
你是想上数车上做吗

网友A:
成对做,不算特别难

网友:
这不算太难

网友B:
是感觉不怎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感觉不怎么难

143正负8丝如何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对做,不算特别难

143正负8丝如何保?

网友:
高手在民间,路过学习。。。。

网友:
±8丝公差不难

网友:
不觉得难度很大啊,加工中心应该不错,关键是对称度,我以前做个一个检测轴瓦的工装,也大概这个型,你们是如何检测的,三坐标?

网友:
主要是基准的问题,有了基准啥都好说。精加工时先把基准面A磨出来;再找平基准A用线切割割开口槽,割槽时把外侧边也一序出来做基准;最后在加工中心上以外侧边为基准,铣圆弧槽。加减8丝的公差妥妥的

网友:
有两个方案:1.先加工出半圆,以半圆和A面定位,铣加工槽。可控制在正负公差0.05以内。
                  2.先加工出槽,粗加工出半圆,以槽和A面定位,精加工出半圆。
         具体的加工要看你的设备情况,基本没啥难度,不要一想就是上数控,那个成本很高的啊!!哈哈

网友(点评):
嗯嗯,看这零件那么多尺寸有公差要求,表明这个零件几乎所有面都是配合面,所以先加工出基准面很重要。说实在的零件形状不是很复杂,但是要保证公差配合的话,还是要有点技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143正负8丝如何保?

正负8 精度不算特别高,可以先做槽,再做孔。
难的不是精度,是如何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