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线性模组在较长时间使用后是否会出现误差,如何解决?

楼主(2015-01-10):
是否有精确定位的一些元件,或者复位的元件?还是说它的使用寿命很长,在承载范围内基本不会出现误差?

网友:
误差是肯定有的,看你的要求精度,长时间使用精度会略有降低,但在设计合理情况下不会影响使用的

网友(2015-06-09):
时间长了会有磨损精度会变差的,设计时需要考虑设计寿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