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长度上这种公差啥意思

楼主(2015-01-10):
轴长度上这种公差啥意思?求解,真没见过

网友:
没见过这么标长度尺寸公差的

网友A:
数字后面的是公差等级,括号里面是怕车间看不懂,特别备注的具体数值

网友:
3楼说的对、、、正解

网友:
我只能说此人公差标注学混啦

网友:
你就按后面的数值来就好了。干机械嘛,你要去理解各种奇葩的标注,毕竟很多人都野路子

网友(点评):
野路子表示,这标注有点高端,搞不懂他这路数,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公差等级,这种标注方法很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后面的是公差等级,括号里面是怕车间看不懂,特别备注的具体数值

这是轴的长度方向啊,后边那个尺寸是有个卡簧槽和风叶长,它把这段当成孔,与之配合,但前边那个看不懂,不知咋选的

网友:
长度方向即使有配合要求,标注极限偏差就好啦,干嘛还整个公差代号,容易引起误解

网友:
难道是基轴制,学习了。哈哈

网友:
没有与之在长度方向配合的凹槽零件,这种配合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
轴的长度方向一般没有公差限,这个公差代号表示的是公差等级是H11然后后面的数字注明这个公差等级所代表的公差数。

网友:
烟草机械都用的这种标准方法,有括号里的就不用自己查

网友:
这里只不过是采用了11级公差,不需要在意H,h,仅仅是设计者需要公差的偏向而已。

网友:
可能是用外挂里偏差标注时选择的标注模式,不用自己手动去标公差,直接选择就好了。

网友B:
我是新手。只知道孔轴配合处才有公差标注。对于长度有公差还是第一次知道。

网友(点评):
孔轴只是广泛意义上的,槽也可以认为是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字后面的是公差等级,括号里面是怕车间看不懂,特别备注的具体数值

同意

网友:
手册允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新手。只知道孔轴配合处才有公差标注。对于长度有公差还是第一次知道。

恩,怎么理解上有点怪怪的 这公差让人误解 到底指的是轴的大小公差还是轴的长短公差呢?

网友(点评):
轴的大小会加上直径符号的,暂且不说直径的大小。╮(╯▽╰)╭

网友:
h是基轴制,H是基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