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钣金件展开尺寸的问题

楼主(2015-01-10):
请问各位大侠,在SolidWorks的钣金中展开后的尺寸为什么和教材中公式展开的长度不同,而且差别比较大啊。零件的CAD图纸和教材的公式都给大侠们看一下。我自己怀疑第一是我展开公式用的不对么,因为教材中还有外侧尺寸加算法和内侧尺寸加算法两个公式。第二是不是我SolidWorks公式中的参数设置的不对啊,我看其中有个K因数,用的是默认值0.5。请知道的大侠指教一下。

网友A:
你比较的方式不太对,教材是标准吗,现在很多的教材的公式是我抄你,你抄他,没有经过生产验证的。要与本人所在公司车间实际加工状况相比,根据车间加工能力来修正软件的相关系数。

网友:
这么说吧,换一台折弯机,甚至换一把刀具,你就要调整折弯系数了

网友(点评):
要是计算的结果相差不大我也就认为是系数的选择上的问题了,但是展开长度竟然相差十几毫米,是不是那个计算方法有什么问题啊。否则会相差这么大么?

网友:
这个具体要根据你的加工设备和材料的折弯系数来确定的。

网友:
找个加工厂,问问他们的展开系数或者是折弯扣除,再算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比较的方式不太对,教材是标准吗,现在很多的教材的公式是我抄你,你抄他,没有经过生产验证的。要与本人 ...

多谢大侠指教,要是计算的长度结果相差不大的话我也就不在意了,但是就这么一个小的折弯件他们计算的展开长度查了十几毫米,太不靠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