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4重装出错,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5-01-10):
win8.1 64位系统,系统重装了,把SW2014重装出错了,弹窗提示“failed to open database c:\solidworks dat\lang\english\swbrowser.mdb ‘c:\solidworks data\lang\english\swbrowser.mdb' does not exist"

试了很多网上说的方法都不行,把电脑上所有有关Solidworks的文件和注册表完删除了再装还是不行,手动清注册表折腾了一个下午结果还是一样,求大神帮忙。安装源”SW2014_sp0_x64_SSQ.iso“

网友:
SW好像装过一次就不能再装了,注册表的问题很难解决,我是重新做了系统,除此之外我也不知道了。
手动删过很多次注册表,重新安过很多次才放弃的

网友:
是不是破解文件不对,我安装一次就成功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好像就是注册表的问题,要手动删好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