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精加工前要调质处理?

楼主(2015-01-10):
为什么粗车加工余量大的毛坯后,在精加工前要进行调质处理?
是怕加工好再进行调质会变形吗?
我的理解正确吗?

网友:
调质可以改变晶体力学性能细化晶粒,可以释放粗车的应力,另外硬度大了,正好精车量小。

网友:
可以提高零件的綜合机械性能。

网友:
1.改变材质组织结构,使得材质组织均匀一致。
2.消除材质内应力。加工后尺寸稳定。

网友:
还有一点,可以改善切削加工性能。

网友:
是怕加工好再进行调质会变形吗?是的。楼主如果不是学机械的,可以原谅,可买些机械方面的书或杂志看看。

网友:
主要是改善零件的机械性能

网友:
长姿势了

网友A:
粗加工后会有残余应力,而且工件表面的化学物理性质会发生改变,调质的目的是消除淬火产生的内应力,以取得预期的力学性能。

网友:
消除内应力,改善切削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粗加工后会有残余应力,而且工件表面的化学物理性质会发生改变,调质的目的是消除淬火产生的内应力,以取得 ...

按照你的理论,如果人家没有淬火,粗车完后就不用调质了么?你的回答太片面了

网友:
你的理解不错

网友:
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
为了获得一定强度和韧性,把淬火和高温回火结合起来叫调质。一般用含C 0.3%-0.6%的中碳钢。
调质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较好的综合机械性能,所谓的较好的综合机械性能是指由一定塑性、强度、韧性、加工性。
一般调质作为材料的最终热处理,或者感应淬火的预先热处理。

网友:
调制可以改善综合机械性能,使均匀。调制可改善切削性能,不占刀,适合精加工。

网友:
懂机械的都知道

网友:
嗯,可以这么理解,同时也可以说就算不变形,调完质不是也不好看嘛,这样调完质再精车能达到图纸要求又美观。更重要粗车后再调质更容易透,当然塑形也会很好(尺寸稳定、不容易变型)

网友:
我个人认为是你的加工材料本身不是很理想,精加工时表面的光泽度会比较差。所以需要精加工前做调质处理。

网友:
这说明你的零件图纸要求调质,而产品精度又比较高,如果精加工完成后再调质,零件变形导致尺寸超差,所以要在精加工前调质,又因为零件切削量多,调质后有硬度,不好加工,所以要在粗加工后。

网友:
补充一点,如果精加工后调质会有变形且有黑皮,如果在粗加工之前调质,因为调质层有一定厚度,容易被加工掉且不易切削,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2015-03-10):
引用 网友A:
粗加工后会有残余应力,而且工件表面的化学物理性质会发生改变,调质的目的是消除淬火产生的内应力,以取得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