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砖引玉---分享一个刚做出来的探点程序

楼主(2015-01-10):
工件长*宽=129.59*64.98    主要加工外形的光刀,由于基准的原因产品装上机台后原点不统一,一般会在XY平面倾斜。这个程序主要是测量长方向的倾斜角,通过三角函数补到坐标旋转里面,然后进行单边分中设XY原点。

G290
G91G75Z1=0.
;RENISHAW CALIBRATION
G17G40G90G54
ROT Z=0.
TRANS X=(0.+0.)Y=(0.+0.)Z=(0.+0.0)
M68
G04F1.
D4
G0Z40.
R100=RENP[1]
R100=0.5       ;(BAN  JING)
R150=0.        ;(SHEN  DU )
R151=0.8       ;(JU LI 1)
R153=0.8-2.0   ;(JU LI 2)
G0G90G54X54.18 Y-32.744
Z40.
;(1Y)
R24=(55.-0.)  R25=(-32.744-R151-1.)  R9=12000
L9810
R26=(-6.571+R153)   R9=12000
L9810
R25=-32.744 R9=12000.
L9811
R110=RENC[41]
;(2Y)
R24=(-55.-0.)  R25=(-32.745-R151)  R9=12000
L9810
R26=(-6.571+R153)   R9=12000
L9810
R25=-32.745 R9=12000.
L9811
R111=RENC[41]
R112=(R110-R111)
R1=ATAN2(R112/110)
G54
ROT Z=R1
G0G90G54 Y-34
X0.
R26=-32.736   R9=8000
;(Y)
L9810
R24=0.   R25=(-32.736-R151)   R9=12000
L9810
R26=(-6.571+R153)   R9=12000
L9810
R25=-32.736 R19=1
L9811
;(X)
R25=-34.5  R9=8000.
L9810
R24=66.8   R9=12000.
L9810
R25=0.   R9=12000.
L9810
R24=65.015 R19=1
L9811
G0Z40.
M69
G4F1.
G17G90G54
TRANS X=(0.+0.)Y=(0.+0.)Z=(0.+0.0)
CALL "_N_A31_SPF" ;#SM;*RO*(此处调用加工程序)
G291
G91G28Y0
M00
M99

楼主:
要是有其他的方法大家可以一起讨论(西门子法兰克都可以),上面的是西门子系统的

网友A:
现在西门子数控系统里有现成的,只要点测量工件就出来了,有分中,找角度的。我们加QQ好友吧,跟你学习。QQ41974562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编程不错啊

还差得远啊,正在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西门子数控系统里有现成的,只要点测量工件就出来了,有分中,找角度的。我们加QQ好友吧,跟你学习。QQ ...

我们可以一起交流

网友C:
用G31自己编个看看呢,别用系统提供的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G31自己编个看看呢,别用系统提供的宏

跳转的,这个没用过,能学习学习么,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G31自己编个看看呢,别用系统提供的宏

好像是法兰克系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有其他的方法大家可以一起讨论(西门子法兰克都可以),上面的是西门子系统的

有个问题想请教啊;
                           坐标旋转的问题,如图所示:由于大孔是割出来的,旁边小孔和大孔有位置要求,要怎么编程来旋转工件坐标系啊,而不是调用系统里面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