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齿轮,憋了好久的几个问题,请教高人

楼主(2015-01-10):
@刘景亚 及各位方家

本人有些问题一直没搞明白,希望能得到一些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1、美标和iso的齿面接触部分的应力是不同的算法,得到的结果差别不大,以前算过一对斜齿,差别不到5%。
算刀具轨迹,切除多余材料,最后得到齿轮模型,用这个进行分析。齿根可以基本呈现出接近于现实中的齿轮。接触区域很理想,但是调整网格大小或者接触的阻尼系数,对分析结果影响很大的。

我想问的是这个接触应力是如何确定分析结果是正确的?
这个接触应力是啮合过程中的,个人实在想不出该如何在现实当中检测?

2、单对齿啮合,考虑轴、轴承的变形,这时该如何来确定修形量呢?
个人查以前查资料时发现的论文感觉都有点虚,不敢信。想听听各位方家的看法?

3、进行齿面接触分析时您是否用六面体网格?个人感觉四面题和六面体的结果无太大差异的。
考虑轴系时是否用romax或者其他软件

4、有人说齿根过度圆弧 对齿根应力和润滑有好处。
齿根应力肯定是有影响的,对润滑有好处我可以想想的出。但具体的资料没查到到底是如何去影响润滑的?
各位是否可以给些这方面的参考文献?

5、以前变速箱的分析,也就是草草给个结果,至于是否真确不清楚。
当时看那个壳体的模型,筋板布置很没规律,在我这个菜鸟看来就是杂乱无章。
当时一直到现在起,经常查壳体的一些资料,但都没有感觉比较透彻的文章。

很想知道老外是依据什么把壳体设计成这种结构的。我的猜测是依据震动受力噪音轻量化等原则的,但分析结果是很多地方载荷很小,完全没必要加筋。热分析也做过,感觉有很多没必要的结构。一直到现在我都很困惑。
希望各位能给我一些方向去,我好知道该看什么书。

本人学生时看过一些齿轮的东西,但都是虚的,真的东西没做过,纯属自己闹着玩,有些概念可能理解的很不到位,提的问题有不少幼稚的地方,请各位包涵。

网友:
大侠,您玩齿轮多久了,感觉真的好专业

网友:
虽然很感兴趣,但是自己的专业素质还不能理解您所说的问题,先关注,再慢慢学习吧

网友:
对齿轮不行。

网友:
牛。顶你。帮你呼叫大侠共同学习。
@2266998 @zerowing

网友:
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齿轮的问题爱德利马达建议找专业的工程师来问问!

网友:
本人也不太会,关注中

网友:
加强筋有可能是问了防止疲劳破坏的,静强度问题不大,疲劳比较麻烦。

网友:
大侠的问题比较高深,持续关注

网友:
要全面分析齿轮副还要考虑环境温度造成的轴间距扩大,加工精度 ,轴线平行度等等,要完全分析好一个齿轮副应该不太容易吧。

网友:
很深奥,值得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
希望对你了解第一个问题有所帮助。

网友(点评):
楼主看过ISO的算法,你这个是6336里的介绍。ISO6336或者说GBT3480,其实是个简化的工程应用算法,基础理论还是赫兹接触。楼主显然纠结的是深层内容。他

网友(点评):
如果用有限元做分析,显然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两个标准上

网友:
修形的事,根据变形量、振动等情况,可以进行一定的计算,但更要注重实际效果。总结出适合自己从事产品的修形方式和修形量。不需要把风电的、汽车的、工程机械的都试验出来。需要有一定的继承性。

网友:
希望能持续讨论下去,期待高手详细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
1.可曾学过摩擦学,赫兹接触?
2.楼主可曾在大的齿轮厂工作过,或者在实验室呆过?
我看书就是想知道些实际当中用得着的东西,看的东西想知道个来历而已。! Y2 k! O u( R
摩擦学理论不少,没有深看过,搞不清到底哪些理论有用。
赫兹接触倒是看过,编过python的程序,与abaqus,ansys的分析结果比对过,差别不到5%,只是验证一下abaqus这个武器的精度如何,仅仅出了一个接触的那种椭圆形而已。随着接触参数的调整,有时差别还是不小的。
大齿轮厂没去过,了解的情况是修形按齿轮手册来,有些自动化程度很高的机床自动给修形量,也不知是否如此。个人感觉齿轮厂关注的是可以把既定的修形量给加工出来,至于修形量的确切值他们不关心。
至于特别牛的实验室也没去过,也搞不懂具体做什么的。不过从文献来看,有搞振动的噪声的,故障检测的,其他的也不清楚。
接触应力这点没查到公式是怎么来的,感觉是个经验公式,但不确定。至于考虑太细节的东西,比如表面加工质量、表面硬度、油膜接触情况、齿面表面涂层等我感觉有些不实用,就没再多看。
 X修形这个我感觉还是很实用的,修形量的多少与系统的动态性能关系太大了,所以一直比较关心这点。查到的资料里无非就是算个单赤刚度,多齿刚度,多齿时变刚度,然后就搞点动力学公式写一写,最后出个结论什么混沌状态呀之类的。简单的就是换个抛物线,二次三次曲线之类的,没啥实用价值。我没啥实际接触过齿轮加工及应用的实际场合经历,也搞不清各个牛x变速器公司的修形有何不同,一直很好奇。
个人感觉修行量这点考虑系统变形的话,实际当中肯定是要有实验确定的,但实验也要有个整体思路,也要有个理论指导方向,不然实验成本太高了。其实我是想知道些实际当中的高水平传动系统的设计思路,这点我一直很迷惑。

网友:
都是些大课题。

网友(点评):
目成老师好。这些只是读书时的一些疑问,本以为实际当中大家有很多替代解决方法了,尤其是修形这块的,没想到感觉还是没个方向。

网友(点评):
老师,想请教个问题。见您发表过面齿轮的文章。以前推过面齿轮的方程,建出过模型,也算出来过接触区域。算的面齿轮是两轴线相交的,有没有轴线不相交的面齿轮了?我好像还没看到过,伞齿中的准双曲面是有的。

网友(点评):
三年前推的面齿轮,现在也不从事这方面工作,好些东西基本上就剩个大概印象了。

网友(点评):
哦,找到了,的确是有轴线不相交的面齿轮。加工难度低的话,相信应用会很广的。

网友(点评):
您客气了!老师不敢当,互相交流吧。 修形大多从实际出发,能弄出来就已经不错了。更何况,像滚齿加工,能加工出齿形中凸的就谢天谢地了。哪里会再去考究齿顶修形曲线的具体细节。

网友(点评):
这里边,机床、刀具、调整水平,国内都不高,所以想深究都无用武之地。

网友:
关注齿根圆弧过度问题。

网友:
一些不太明白只能自己找资料

网友:
应力公式都是根据固体力学和实际情况推导而来的。

至于综合考虑各部分对齿轮的影响,我想应该从实际应用中来取舍,毕竟实际工况想面面俱到,是不可能的。平常手册中的各种系数就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如果想更精确的结果,只有实验了。

有没有大牛给个准确肯定的答案?

网友:
讨论基本到此为止,再深度就需要大制作了,比如超级计算机非线性有限元,经年累月的实验数据,这些个人与小企业根本不会玩的,但国内大企业也懒的玩,不差钱,国内解决不了找洋人。所以,就O了。

网友(点评):
你看ISO6336就引用的Timken的数据。洛轴有吗?郑州所有吗?

网友(点评):
所以timken的轴承贵啊~

网友:
这类偏置面齿轮,因面轮是模腔出型,因为可以不考虑机械加工,所以修形就可以自由一些。
齿形我是按照幂函数,齿向是按圆。

网友(点评):
请问大侠,“齿形按照幂函数,齿向按圆”具体是什么意思呢?是否是齿形按照给定一个幂函数切除多余,齿向按照给定圆切除多余?怎么评判修行质量呢?

网友:
只能给你顶一顶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纯瞎说一下
1,理论计算方面,我想不管是接触问题,还是轴承,轴刚度计算问题这些都有现成的理论。但是理论计算一大堆,谁会去细细查看。
2,仿真方面,楼主提到几个关于仿真的问题,不论是网格种类和尺寸大小,这些都可以调整,都可以根据有限元的误差理论去控制。关键的问题是接触问题的相关参数如何设定,这就是要结合实际测试(先不说)。目前仿真如果只是考虑一对齿轮是否是足够的,因为影响接触的还有其他主要原因,比如轴的变形,轴承刚度,箱体的支撑刚度,温度影响,以及分析是静态还是在旋转考虑离心状态,都是关键因数,当然,还没有考虑安装误差这些影响。所以如果真正去仿真,那么必须将分析域扩大,从结构扩展到流体域。
当然箱体的刚度是一个部分,至于加强筋问题,一方面是增加轴承支撑刚度,一方面是减小箱体振动,当然还要利于箱体扇热。
3,试验方面,齿轮,减速器这些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工艺水平的标志(特别是汽车变速器,汽车驱动桥),这些没有足够的测试,试验,很难说理论是否正确,很难与仿真结果相对比。

网友:
学习一下,感觉比较深奥

网友:
完全不懂啊,楼主!!

网友:
LZ 有心了。

网友:
齿轮水太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