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车断续切削的焊接刀具如何选择?

楼主(2015-01-10):
求教论坛师傅, 普车断续切削应该用何种焊接刀哪一种比较合适? 我现在用的是YT5但是效果不理想,时好时坏,即使在好的情况下,用不到了多久也会崩刀。另请教一下某宝上面能买到正品的刀具吗?!!!!!!!!麻烦各位师傅了们了!!  谢谢!!!

网友A:
试试yw2吧,不过焊后保温一定要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yw2吧,不过焊后保温一定要做好。

您好,YW2的刀具我先前用过了,效果跟YT5差不多少。主要是这些刀具的性能不是很稳定,有时候磨一次刀能用一段时间,有时候一吃刀就崩刀,。还有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就是我们这里几乎买不到什么正品的刀具,更别说特殊牌号的刀具了。某宝买刀具您觉得行吗??谢谢!!

网友B:
还是别在某宝上买了,口碑好的刀具假的更多,焊接刀要讲究火候和方法,正宗株州刀具焊出来的颜色应该是淡黄色,如果呈灰色或黑色,不是假的就是烧过了。焊好后一定要保温,防止产生裂纹。以前做车工时,一把YT5粗车刀车自由锻件,正常情况下可以连续用1个月。曾经有一把切齿轮减轻槽的切刀用了半年之久。

网友:
以前看过大家讨论好像是yg8比较适合断续切削

网友:
     改用可转位机夹刀具吧,不但省时,省心,省事还有效果,这种刀再不替换还等何时。你所说的正品不正品,其实这个无关系要的,手磨刀已经逐步的退出市场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了,所以不要再在上面花费精力了,至于正品或不正品有那个厂家还在这方面下功夫呢?你要是还真的还想用,你就挑贵的买,准没错。

网友(点评):
有道理! 但不一定要贵的,合理的才对。

网友C:
即使是焊接刀具,刃磨角度也很重要。不知道楼主磨刀什么样的,大致角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即使是焊接刀具,刃磨角度也很重要。不知道楼主磨刀什么样的,大致角度如何?

我磨刀一般 断续切削不开槽, 刀刃部分 打斜45度横刃0.1好米宽。

网友(点评):
请按此提交详细信息 较为规范的提问格式,清晰的提问=高效的回复! - 刀具 - 中国机械社区 - 百万工程师网上家园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652&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磨刀一般 断续切削不开槽, 刀刃部分 打斜45度横刃0.1好米宽。

45#钢材锻打 压力机冲压之后成型的 内孔为空的四角形零件。切削方法为端面断续切削。。 零件直径210毫米。转速260转速。平面【端面】切削进给量大约在0.125.设备普通车床140加高版 【普车150】最大回旋直径 400毫米多一些。希望您能指教一二!!谢谢!  补充一下,端面刀刃我一般是呈45度使用。

网友(点评):
吃刀量多少?磨出适当的正前角比不开槽的零前角要好用,还有注意刃倾角最好负10度左右,高转速小走刀更适合精车,如果余量较多,那你这个转速就快了,建议转速打到150左右,走刀打0.3试试,

网友(点评):
断续切削,机床的刚性很重要,刀具和切削参数都得根据机床来,慢慢试吧,主偏角45度有点保守了,其它的把握好了,用75度刀的效率更好

楼主:
回楼上的朋友。 此零件现在困扰我的难点在于粗加工环节。 整体零件的厚度加工量【单面】在3毫米左+右。。我的想法是 一次性去掉多余的量。也就是说一刀下去3毫米。 转速目前来说我已经算是降低了一下。【以前用的320转速】不过朋友的一句话提醒了我,不一定非要追求高转速,明天测试一下210转速或者更低来试试。 另刚刚订了几块YC45 YG8刀头试试。现在只能这样了。。多谢各位朋友捧场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yw2吧,不过焊后保温一定要做好。

以前用过YW2 效果跟YT5差不多少。多谢朋友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别在某宝上买了,口碑好的刀具假的更多,焊接刀要讲究火候和方法,正宗株州刀具焊出来的颜色应该是淡黄 ...

成品机夹刀 也用过了。 不过那个性价比真心承受不起啊。不过您说得对,省心省时省事!!

网友(点评):
可能是你买到差的了,要是你信得过我,你内线我给你推荐,让你满意。

楼主:
引用 楼主:
成品机夹刀 也用过了。 不过那个性价比真心承受不起啊。不过您说得对,省心省时省事!!

你好,我今天刚弄了几块 YC45 yg8 刀头,先试用一下。 !谢谢您的关注。日后有需要还需要您多多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