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有势质量力?

楼主(2015-01-11):
流体力学说到:有势质量力+表面力=质量x加速度      此处的有势质量力怎么理解?

网友A:
这是很多基本概念的推导结论
先说势能,势能(potential energy)是储存于一个系统内的能量,也可以释放或者转化为其他形式的能量。势能是状态量,又称作位能。势能不是属于单独物体所具有的,而是相互作用的物体所共有。是一个用来描述物体在保守力场中做功能力大小的物理量保守力作功与路径无关,故可定义一个仅与位置有关的函数,使得保守力沿任意路径所做的功,可表达为这两点对应函数值的差,这个函数便是势能。
再谈力场,力对物体所做的功与物体运动路径无关,只与起点和终点的位置有关。这样的力叫做保守力,其力场叫保守力场。
接着是有势场,

最后是质量力,质量力是某种力场作用在全部流体质点上的力,其大小和流体的质量或体积成正比,故称为质量力或体积力。在生活中,我们常见的质量力是重力、直线运动惯性力、离心惯性力。 流体是连续分布的,研究的区域可能为无穷大,因此质量力常用单位质量力来表示。单位质量力等于质量力所引起的加速度。
几个概念串起来,明白了吧

网友(点评):
不明白,扫大侠牛

楼主:
谢谢扫街大侠的指点
惯性力是非保守力,有势质量力不包含惯性力。我一开始理解错了。对于这个公式,如果左端的质量力包含惯性力,则等式右端恒等于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很多基本概念的推导结论
先说势能,势能(potential energy)是储存于一个系统内的能量,也可以释放或者 ...

谢谢扫街大侠点拨,先前小弟概念混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