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加工中线速度和转速怎么确定?

楼主(2015-01-11):
机械加工中线速度和转速怎么确定?先确定线速度还是转速? 如果是先确定线速度,那么线速度是由什么来确定的,跟那些因素有关?

网友A:
这个应该根据不同机床来确定,例如车床,先确定线速度,再根据公式n=1000v/πd计算得到,线速度由工件材料、刀具材料及加工性质等因素所确定,可查机械设计手册切削部分表格得到。

网友:
基础知识太差,建议先自已看书。有理解不了的再来问人家

网友:
刀具周长乘以每分钟转速

网友:
先确定线速度!先根据加工材质,刀具材质和加工面粗糙度等要求确定加工的线速度,再根据刀刃的回转半径,例如柄刃同径的棒铣刀就是刀的半径,盘铣刀就是刀片刀尖到回转心的距离,钻头就是钻头半径,根据半径算周长,用线速度除以周长就是所需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根据不同机床来确定,例如车床,先确定线速度,再根据公式n=1000v/πd计算得到,线速度由工件材料、 ...

嗯嗯,谢谢!

网友:
先根据刀具、工件材料、结合经验确定线速度,再根据刀具直径或工件直径确定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