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轴正反转排除干涉有哪些方法

楼主(2015-01-11):
请问各位大神,现在我想设计一个卷幕的机械结构,要求是:卷幕重量3~4kg,长3.5m,宽3m,正转时通过外力驱动使其上升,反转时通过卷幕自身重力使其下降。现在想要使其转轴正反转不干涉,即:正反转时候转轴与传动件结合和分离。请问有哪些方法,谢谢!

网友A:
有没有见过自动晾衣架?

正向摇动手柄,晾衣架上升,反向压下手柄,自动解锁,晾衣架自动下滑。

里面采用的是弹簧摩擦离合器。

弹簧逆向旋转,弹簧外径增大,压紧弹簧座的内孔,产生摩擦力,可以传递扭矩。

弹簧正向旋转,外径减小,与弹簧座的内孔不接触,摩擦力消失,从而出现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见过自动晾衣架?

正向摇动手柄,晾衣架上升,反向压下手柄,自动解锁,晾衣架自动下滑。

没有见过,请问你知道这个自动晾衣架的链接么?我看一下,谢谢

网友B:
那种往后拉一下就能跑的玩具小车的结构你也可以参考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种往后拉一下就能跑的玩具小车的结构你也可以参考参考

哦哦,好的,这个我有印象,谢谢

网友C:
卷到顶时,能自动反转下来?不需要加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卷到顶时,能自动反转下来?不需要加力?

恩恩,就是开始上升的结构离合,使其靠自身的重力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卷到顶时,能自动反转下来?不需要加力?

不是自动反转,是上升到一定位置,然后工作一段时间,工作完成后,再下来

网友:
像,摄影工作室那种背景幕布?电机驱动还是?

楼主:
手工驱动

网友D:
多观察一下生活,我感觉你只要看到了 ,灵感马上就来了。我工作中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偶尔发现个东西,就联想到了,多多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观察一下生活,我感觉你只要看到了 ,灵感马上就来了。我工作中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偶尔发现个东西,就联 ...

恩恩,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