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冲1丝塑料薄膜有什么好方案

楼主(2015-01-11):
目前设备有个难题需要各位大侠帮忙出下主意~
公司做的产品需要对其槽内放膜,膜是有两层滚压一起组成,上下膜分别是纸膜(12丝左右)和塑料薄膜(1丝,静电很大),
现在我们公司采用12根冲头冲纸模方案,冲出的膜毛边、棱角太多,纸膜没有问题,现在分析是冲头与导向板配合间隙模具厂做的不好,配合间隙应该保证小于薄膜厚度,即配合间隙小于1丝,但是12个冲头,总长有300mm,保证间隙难度太大。薄膜总宽不能变,310mm。
请各位大侠有啥好方案,估计传统冲的方案不可行了,现在考虑超声波切膜,不知可行吧

网友:
超声波当然最好了。当然刀口尽量锋利

网友A:
12个冲头,要保证这样的配合精度,有难度。即使从加工的角度看,能够做到,加工的成本也会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个冲头,要保证这样的配合精度,有难度。即使从加工的角度看,能够做到,加工的成本也会很高!

寻回老一辈人的手艺,先做好凸模,将凸模全数固定后,冲出凹模孔。精度高成本低。

凹模无需热处理,若要加硬就先调质后再冲出形孔。

网友(点评):
其实凸模固定板与凹模同步加工,一样可以达到一定的配合精度。问题在于导柱的精度难于保证加工过程中的精度保持。

网友(点评):
对于这种冲裁间隙而言,固定板与凹模同步加工也不能保证精度是一样,例如线切割之线有张力滞后问题,转角偏摆问题,还有板厚增加线割精度就不同等等都会影响精度。

网友(点评):
更麻烦的是凹凸模是分开加工,轮廓的一致还是会受成本影响。

网友(点评):
所以,这模具够呛!呵呵!

网友(点评):
工艺思维问题,路数不对成本肯定将不下来。自己搞就几K大洋便足矣。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个冲头,要保证这样的配合精度,有难度。即使从加工的角度看,能够做到,加工的成本也会很高!

是啊,成本比较高,老板不同意日本做模具,但国内两个厂家都做的不符合要求。

网友(点评):
275mm的基本尺寸公差是0.01mm。一般的加工设备看来都难以做到。

网友(2015-02-14):
量大模具必须的,可否拿膜样品来一试?

网友:
我见有这种专门的模切机 ,那个PCB里面贴的内膜 都是模切的 遥控器上的那么多孔一起干出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