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的轴向定位问题

楼主(2015-01-11):
根据以往的经验,链轮轴向的定位有这样几种情况,紧定螺丝、弹性挡圈、端面压盖等;

很奇怪的是,最近看的一些结构,轴向定位太宽松了。比如一个张紧链轮的例子,与轴承配合的轴是负公差,链轮可以轻易用手拽出来,轴向没有挡圈压盖等来定位,只有一个开口销可以稍微挡一下。

据说这种结构用了很多年了。

这种情况,难道真的没有问题吗?或者这种存在会有什么理由呢?

网友A:
要看它的工况、载荷,以及配合公差,键的配合,是否有紧定螺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它的工况、载荷,以及配合公差,键的配合,是否有紧定螺钉

张紧链轮,有轴承,没有紧定螺钉,手直接能拽动。载荷不大,工况一般。

网友(点评):
关键是正常运行了吗?是否因为这个出故障!否则,你不定位也可以!

网友:
差不多吧,反正我是连轴向定位都没弄 。不受轴向力,直接靠链条限制住

网友:
开口销?这也太简单了,时间久了,会脱落的

网友:
我一般会在链轮轮毂处弄个紧定螺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