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分式 滚针轴承 两半圆不能结合

楼主(2015-01-11):
两半式的滚针轴承  装在轴上 两个半圆不能结合 中间有间隙 。有间隙正常吗? 间隙的作用是什么?  懂得的大侠教下

网友A:
你是哪里有间隙,如果是轴承与轴之间有间隙,说明你轴大了。
如果是轴承一半与另外一半之间有间隙,这个间隙是预留的,给你锁紧用的,通常你会在轴承外圈做一个抱箍,这类轴承一般用在曲轴上,因为普通轴承塞不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哪里有间隙,如果是轴承与轴之间有间隙,说明你轴大了。
如果是轴承一半与另外一半之间有间隙,这个间 ...

1. "如果是轴承与轴之间有间隙,说明你轴大了" ?轴小了吧。
2. “通常你会在轴承外圈做一个抱箍”,不一定的,LZ说不定是剖分的滚针保持架组件,就没有外圈!

网友:
LZ,上图吧,这样可以说得更清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如果是轴承与轴之间有间隙,说明你轴大了" ?轴小了吧。
2. “通常你会在轴承外圈做一个抱箍”,不一 ...

图片

网友B:
谢LZ上图。
你这是滚针保持架组件,没有内圈与外圈,
你说得间隙能不能上图表示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LZ上图。
你这是滚针保持架组件,没有内圈与外圈,
你说得间隙能不能上图表示下?

不好意思啊 忘记标注了

网友B:
间隙过大了,对照零件图仔细检查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间隙过大了,对照零件图仔细检查下吧。

间隙过大吗? 回头我回去查查图纸。 不过预留的间隙的数值有手册可以查询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间隙过大吗? 回头我回去查查图纸。 不过预留的间隙的数值有手册可以查询吗?

好像没有手册可查,要咨询这个轴承的生产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没有手册可查,要咨询这个轴承的生产商。

明天去问问设计人员  能讲讲这个预留间隙的作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天去问问设计人员  能讲讲这个预留间隙的作用吗??

 这个与接口结构有关,所以正常的间隙尺寸应咨询制造商。

网友:
找到一个类似的例子,供参考!

网友:
这个间隙太大了,估计是配错对了。一般是0.4毫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