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模数齿轮标准

楼主(2015-01-11):
请教,m<1齿轮标准和m>1齿轮标准都是什么标准,谢谢了。

网友:
标准不是一样的么。。

网友:
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A:
GB 10224-88小模数锥齿轮基本齿廓
GB 10225-1988 小模数锥齿轮精度
GB 10224-88小模数锥齿轮基本齿廓
GB2363-90小模数渐开线圆柱齿轮精度
GBT 10095.1-2008 圆柱齿轮 精度制 第1部分:轮齿同侧齿面偏差的定义和允许值
GBT 3374.1-2010 齿轮 术语和定义 第1部分几何学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GB 10224-88小模数锥齿轮基本齿廓
GB 10225-1988 小模数锥齿轮精度
GB 10224-88小模数锥齿轮基本齿廓

还是这位大神精通呀。

网友(点评):
我是专门与0.5以下小模数圆柱齿轮打交道的

网友:
咱们国家齿轮标准特别是小模数齿轮标准严重落后国际标准,最新国际标准好像今年开始实施

网友:
齿轮的标准大约有几种:GB国标,DIN标准,还有美国,日本的标准。

国标里面有个关于按照模数分类的方法标准是:GB/T 1357 - 1987。

网友:
1 GB/Z 19414-2003 工业用闭式齿轮传动装置 2 GB/Z 18620.4-2002 圆柱齿轮 检验实施规范 第4部分: 表面结构和轮齿接触斑点检验 3 GB/Z 18620.3-2002 圆柱齿轮 检验实施规范 第3部分: 齿轮坯、轴中心距和轴线平行度 4 GB/Z 18620.2-2002 圆柱齿轮 检验实施规范 第2部分: 径向综合偏差、径向跳动、齿厚和侧隙的检验 5 GB/Z 18620.1-2002 圆柱齿轮 检验实施规范 第1部分: 轮齿同侧齿面的检验 6 GB/Z 6413.2-2003 圆柱齿轮、锥齿轮和准双曲面齿轮 胶合承载能力计算方法 第2部分:积分温度法 7 GB/Z 6413.1-2003 圆柱齿轮、锥齿轮和准双曲面齿轮 胶合承载能力计算方法 第1部分:闪温法 8 GB/T 19406-2003 渐开线直齿和斜齿圆柱齿轮承载能力 计算方法 工业齿轮应用 9 GB/T 19321-2003 小艇操舵装置齿轮传动连接系统 10 GB/T 19073-2003 风力发电机组齿轮箱 11 GB/T 17879-1999 齿轮磨削后表面回火的浸蚀检验 12 GB/T 16848-1997 直廓环面蜗杆、蜗轮精度 13 GB/T 16446-1996 平面二次包络环面蜗杆减速器技术条件 14 GB/T 16444-1996 平面二次包络环面蜗杆减速器系列、润滑和承载能力 15 GB/T 15753-1995 圆弧圆柱齿轮精度 16 GB/T 15752-1995 圆弧圆柱齿轮基本术语 17 GB/T 14348.1-1993 双圆弧齿轮滚刀 型式和尺寸 18 GB/T 14333-1993 盘形剃齿刀 19 GB/T 14231-1993 齿轮装置效率测定方法 20 GB/T 14230-1993 齿轮弯曲疲劳强度试验方法 21 GB/T 14229-1993 齿轮接触疲劳强度试验方法 22 GB/T 13924-1992 渐开线圆柱齿轮精度检验规范 23 GB 13895-1992 重负荷车辆齿轮油(GL-5) 24 GB/T 13799-1992 双圆弧圆柱齿轮承载能力计算方法 25 GB/T 13672-1992 齿轮胶合承载能力试验方法 26 GB/T 13051-1991 汽车机械式变速器动力输出孔连接尺寸 27 GB/T 12759-1991 双圆弧圆柱齿轮基本齿廓 28 GB/T 12601-1990 谐波齿轮传动基本术语 29 GB/T 12473-1990 小模数圆柱齿轮减速器通用技术条件 30 GB/T 12371-1990 锥齿轮图样上应注明的尺寸数据 31 GB/T 12370-1990 锥齿轮和准双曲面齿轮术语 32 GB/T 12369-1990 直齿及斜齿锥齿轮基本齿廓 33 GB/T 12368-1990 锥齿轮模数 34 GB/T 11572-1989 船用齿轮箱台架试验方法 35 GB/T 11366-1989 行星传动基本术语 36 GB/T 11281-1989 控制微电机用齿轮减速器系列 37 GB/T 10855-2003 齿形链和链轮 38 GB/T 10225-1988 小模数锥齿轮精度 39 GB/T 10224-1988 小模数锥齿轮基本齿廓 40 GB/T 10173-1988 滚齿机参数 41 GB/T 10107.2-1988 摆线针轮行星传动图示方法 42 GB/T 10107.1-1988 摆线针轮行星传动基本术语 43 GB/T 10095.2-2001 渐开线圆柱齿轮--精度 第2部分: 径向综合偏差与径向跳动的定义和允许值 44 GB/T 10095.1-2001 渐开线圆柱齿轮--精度 第1部分: 轮齿同侧齿面偏差的定义和允许值 45 GB/T 10090-1988 圆柱齿轮减速器基本参数 46 GB/T 10063-1988 通用机械渐开线圆柱齿轮 承载能力简化计算方法 47 GB/T 10062.2-2003 锥齿轮承载能力计算方法 第2部分:齿面接触疲劳(点蚀)强度计算 48 GB/T 10062.1-2003 锥齿轮承载能力计算方法 第1部分:概述和通用影响系数 49 GB/T 9205-1988 镶片齿轮滚刀 50 GB/T 8543-1987 验收试验中齿轮装置机械振动的测定 51 GB/T 8542-1987 透平齿轮传动装置技术条件 52 GB/T 8539-2000 齿轮材料及热处理质量检验的一般规定 53 GB/T 8064-1998 滚齿机精度检验 54 GB/T 7631.7-1995 润滑剂和有关产品(L类)的分类 第7部分:C组(齿轮) 55 GB/T 6477.7-1986 金属切削机床术语 齿轮加工机床 56 GB/T 6468-2001 齿轮螺旋线样板 57 GB/T 6467-2001 齿轮渐开线样板 58 GB/T 6443-1986 渐开线圆柱齿轮图样上应注明的尺寸数据 59 GB/T 6404-1986 齿轮装置噪声声功率级测定方法 60 GB/T 6320-1997 杠杆齿轮比较仪 61 GB/T 6316-1996 齿厚游标卡尺 62 GB/T 6084-2001 齿轮滚刀 通用技术条件 63 GB/T 6083-2001 齿轮滚刀 基本型式和尺寸 64 GB 5903-1995 工业闭式齿轮油 65 GB/T 5106-1985 圆柱直齿渐开线花键量规 66 GB/T 5105-2004 45°压力角渐开线花键滚刀 基本型式和尺寸 67 GB/T 5103-2004 渐开线花键滚刀 通用技术条件 68 GB/T 4459.2-2003 机械制图 齿轮表示法 69 GB/T 3481-1997 齿轮轮齿磨损和损伤术语 70 GB/T 3480-1997 渐开线圆柱齿轮承载能力计算方法 71 GB/T 3478.8-1995 圆柱直齿渐开线轮键 45°压力角 M值和W值 72 GB/T 3478.7-1995 圆柱直齿渐开线花键 37.5°压力角 M值和W值 73 GB/T 3478.6-1995 圆柱直齿渐开线花键 30°压力角 M值和W值 74 GB/T 3478.4-1995 圆柱直齿渐开线花键 45°压力角 尺寸表 75 GB/T 3478.3-1995 圆柱直齿渐开线花键 37.5°压力角 尺寸表 76 GB/T 2821-2003 齿轮几何要素代号 77 GB/T 2363-1990 小模数渐开线圆柱齿轮精度 78 GB/T 1840-1989 圆弧圆柱齿轮模数 79 GB/T 1357-1987 渐开线圆柱齿轮模数 80 GB/T 1356-2001 通用机械和重型机械用圆柱齿轮--标准基本齿条齿廓 GB/T 19073-2008 风力发电机组 齿轮箱 (单行本完整清晰扫描版) 2188KB  GBT 22097-2008齿轮测量中心(水印处不清晰)- 268KB  GB/Z 19414-2003 工业用闭式齿轮传动装置- 2338KB  GB 2362-1990 小模数渐开线圆柱齿轮基本齿廓.pdf 33KB  DB11/T 636-2009 施工现场齿轮齿条式施工升降机检验规程 774KB  GB/T 14229-1993 齿轮接触疲劳强度试验方法 384KB  GB/T 3374-1992 齿轮基本术语.pdf 3381KB  GB/T 3481-1997 齿轮轮齿损伤和磨损术语.PDF 2461KB  JB/T 5664-2007 重载齿轮 失效判据 (单行本完整清晰扫描版) 1541KB  JB/T 10421-2004 摩托车齿轮 噪声测量方法 160KB  JJG 94-1981 齿轮双面啮合综合检查仪 465KB  GBT 13799-1992 双圆弧圆柱齿轮承载能力计算方法.pdf 508KB  GB/T 13924-2008 渐开线圆柱齿轮精度检验细则 (单行本完整清晰扫描版) 3353KB  SH/T 0469-1994 7407号齿轮润滑脂.pdf 103KB  JBT 10680-2006 齿轮减速爪极式永磁同步电动机 通用技术条件.pdf 452KB  GB/T 6320-2008 杠杆齿轮比较仪 521KB  JB/T 8413.5-2008 内燃机 机油泵 第5部分:粉末冶金齿轮 技术条件 357KB  GB/Z 18620.1-2008 圆柱齿轮 检验实施规范 第1部:轮齿同侧齿面的检验(不太清晰) 3914KB  GB/Z 18620.2-2008 圆柱齿轮 检验实施规范 第2部分:径向综合偏差、径向跳动、齿厚和侧隙的检验 3008KB

网友:
上述标准是m<1和m>1齿轮国家标准。不保证全部包括在内。国际上的有关标准还有很多很多。不知道能否满足楼主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述标准是m1齿轮国家标准。不保证全部包括在内。国际上的有关标准还有很多很多。不知道能否满足楼主的要求 ...

标准可真多,不知道哪种标准才是最好的。也不知道哪一种标准做出来的齿轮噪音是最好的。我们现在用的都是GB2363-91的。
不过我们齿轮都是外发做的。做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我们也没办法检测。真是痛苦呀。

网友(点评):
关于小模数渐开线圆柱齿轮,机械设计标准应用手册列出了三个国标(见11楼)。

网友(点评):
关于噪音问题,我个人看法是:先要把噪声源找到是关键。

网友B:
1小模数渐开线圆柱齿轮模数:(GB1357 - 87)
2小模数渐开线圆柱齿轮基本齿廓:(GB2362 - 90)
3小模数渐开线圆柱齿轮精度:(GB2363 - 90)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小模数渐开线圆柱齿轮模数:(GB1357 - 87)
2小模数渐开线圆柱齿轮基本齿廓:(GB2362 - 90)
3小模数渐开 ...

多谢了,说的太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