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零件是这么做出来的?不考虑拼焊

楼主(2015-01-11):
零件是铝合金材料,如下图所示,像一个碗,大端直径530,高度400,壁厚2mm,不知道才能怎么做出来(压铸?),求指点,谢谢!另外能做的也可以联系我,果断时间要找代工!

补充内容 (2015-1-12 21:28):
谢谢大家,首次发帖,没想到有那么多人回复!旋压首次听说(菜鸟),百度了下,应该可以。另外还有个圆筒,外径、厚和它一样,长700,是否也可以旋压?目前想做出来后要与它焊在一起。能否直接一起做出来(不焊接)

网友:
拉伸

网友(点评):
拉伸?没看懂啊?

网友:
可采用旋压成型工艺进行加工,你这个件尺寸确实不小

网友A:
我干过,不过你是什么铝的,加工完了满足的工艺性能有哪些,此工件应该不是常规民用等工件吧?  像实验,航空件

网友:
旋压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干过,不过你是什么铝的,加工完了满足的工艺性能有哪些,此工件应该不是常规民用等工件吧?  像实验,航 ...

大侠好眼力啊!!这算是军品吧,材料的话一般2A12就成,工艺性没啥要求。

网友:
是你不懂什么叫拉伸,还是什么,既然大家都说旋压,那就旋压呗!

网友(点评):
恩,对于这方面,枕的是很不懂啊

网友:
也可以冷挤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