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弹簧的材料有无要求?如何验证寿命和承受的重量?

楼主(2015-01-12):
请教下,如图,弹簧的材料有没有什么要求?有没有什么计算方法验证它能的寿命和承受的重量?弹簧线径1.5mm,长度72mm。

网友A:
你能否详细介绍一下该弹簧的工况条件,要达到什么样的工作要求啊?什么都不说,别人如何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否详细介绍一下该弹簧的工况条件,要达到什么样的工作要求啊?什么都不说,别人如何回答

型材的重量是1.4KG/米,1.2米用两个这样的弹簧!

网友(点评):
卡扣?为什么要用扭簧,型材下面要装什么?窗帘吗?

网友B:
算扭簧在当前状态的扭力,不过没给出材料,弹簧系数不知道,就算知道材料,弹簧系数你得出来的也不准,除非是大厂生产的标准弹簧,去市场买的弹簧的话,估计只能自己离开纸张,用弹簧拉力计自己上手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扭簧在当前状态的扭力,不过没给出材料,弹簧系数不知道,就算知道材料,弹簧系数你得出来的也不准,除非 ...

材料是铁的,下面贴的是LED软灯带!

网友(点评):
那就无所谓了,灯带也不重,重量X3系数的就行,弹簧钢,只要是不超载荷,不会变形。

网友C:
弹簧寿命的单位一般是次数,这个零件挂上就不用动了吧。

扭簧外径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弹簧寿命的单位一般是次数,这个零件挂上就不用动了吧。

扭簧外径多少?

外径是9mm,材料弹簧钢,卡上去就不用动了!挂上去时间长了弹簧会不会变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径是9mm,材料弹簧钢,卡上去就不用动了!挂上去时间长了弹簧会不会变形?

会不会发生永久变形看你的弹簧承受多大力了

网友C:
变不变形看钢号还有圈数了,你下面的分量不是一定的吗?这个应该是成熟产品了,而且材料也不会选太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不变形看钢号还有圈数了,你下面的分量不是一定的吗?这个应该是成熟产品了,而且材料也不会选太好的。

扭簧是静载荷,铝型材重要也是一定的1.4KG/米,随着时间的延长,弹性变形会不会逐渐变为塑性变形,从而逐渐使应力减小的现象?

网友C:
理论上应该是不会,这扭簧做的时候一定会做成比你预定扭转角度更多的设计,就是提供一段预扭力。然后臂长这么长,也会提供微小的一点扭力。然后你需要计算安装到位是材料屈服强度,跟材料的牌号给出的最大屈服强度做比较,这个比例应该高于安全系数的倒数,安全系数取1.8~2.2左右。

设计合理,材料合适的话,扭转次数要到万次以后,强度才会有比较明显的下降。所以其实你如果要跟供应商订货,最好说明你的情况然后尽可能考虑好使用情况。其他的都是价格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应该是不会,这扭簧做的时候一定会做成比你预定扭转角度更多的设计,就是提供一段预扭力。然后臂长这 ...

明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