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杆机构,联系实际深入研究

楼主(2015-01-12):
快要过年了,估计都没什么事做了,发个我们机器上的连杆机构供大家闲暇时算了玩玩。

结构如图所示,左右连杆数据都是一样的,只是三角连杆装配时转个方向。

设三角连杆夹角为X,三角连杆连接杆长度为Y
求AB两点之间Y方向的误差值越小越好

目标不变,参数、变量也可自行设置。

All roads lead to Rome

给出结果就行。小数点精确到两位就行。夹角范围一般在100°-120°

补个动画上来,录制的不清楚,但可以看的出来误差值会随着AB点运动而变化。这样估计大家就好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个题目了吧。

补充内容 (2015-1-23 12:51):
答案在35楼,今天计算的时候发现上面少标了个中心距,动画上也看不清楚,不过应该可以猜出来,1910-205-205=1500mm

网友:
顶楼主  再多发一点看看

网友(点评):
补了一个动画

网友:
动画是sw做的?

网友:
ug可以也可以,动画尺寸

网友(点评):
大侠渐行渐远矣,小道望尘莫及也。

网友(点评):
抱歉抱歉。关于梯度那段,不能说整数倍关系,而是比例关系。。。

网友(点评):
膜拜一下

网友(点评):
膜拜大神

网友:
同步结构很不错!

网友(点评):
仔细看了一下,文中没有同步两个字,居然被大侠看出来了,哈哈。

网友(点评):
谢谢提醒,还真没注意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前辈列出这么详细的公式真的很敬佩,怀疑前辈是不是做老师的,呵呵,开个玩笑。

式中的假设都是正确的,当看到前辈说的那两个夹角相等,误差值会取消,这个以前没有发现过,特地做了一个图,对比后的确如前辈所言,不过晚辈愚钝,没有发现明显的比例关系。以后工作中晚辈还会持续关注这个问题的。

谢谢!

网友(点评):
谢谢您认可! 看得多了,自然就有感觉了。。。。

网友:
我是来膜拜大神的

网友:
同步挺好的,学习了

网友:
看到“拉格朗日”这几个字才想到拉格朗日乘数法,早忘光了

网友:
楼主的布局草图用的真好。

网友:
反平行机构加两杠杆机构,实现同步,很不错

网友:
膜拜大婶

网友:
真是大神的级别了

网友:
7楼高手啊,数据帝,膜拜一下

网友:
SW是怎么做出这样的动画的,能否传授下?

网友(点评):
这是动画里面最基本的知识了,网上教程多得很。

网友:
谁能讲一下,是怎么动起来的!

网友(点评):
请看我的下图

网友:
楼主你这个机构用什么作为传动的啊,此机构只能做摆动运动,摆动的角度按照我这个尺寸往下摆动约48度左右,往相反方向摆动约36度,
中间那个线不能做到平行,所以产生误差,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回复,是做上下直线往复运动的,最大距离和最小距离图上都有标注。看图上标了动力源,你可以假设一端是油缸或者气缸推动的。

网友:
CREO可以模拟

网友:
这个是类似那个公交车门的机构不

网友(点评):
不是,是我们机器上的

楼主:
答案X=101.89°       Y=1467.84mm  误差值如图所示,有时间的朋友也可以模拟一下

网友:
积分不够啊

网友(点评):
这个不要积分

网友(2015-03-17):
引用 网友A:

佩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答案X=101.89°       Y=1467.84mm  误差值如图所示,有时间的朋友也可以模拟一下

这图使用matlab做的吗

网友(2021-02-26):
楼主可以认识一下么

网友:
我是小白,只维护过,不懂设计,可以认识一下么

网友(点评):
你也做过裁断机吗?

网友:
确实需要掌握一种分析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