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图框怎么制作?怎么把标题栏定位到图框的预定位置?

楼主(2015-01-12):
请问各位大师,inventor图框怎么制作?怎么把标题栏定位到图框的预定位置?请大师指点

网友A:
这个软件干嘛的啊

网友B:
好像是自己定位的,但是定位点怎么点,再百度一下吧,它那个图框机制还是挺奇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自己定位的,但是定位点怎么点,再百度一下吧,它那个图框机制还是挺奇怪的

怎么搞?求助呀!

网友(点评):
它自带的教程有的,但是关于图框属性还有定位这个我也搞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软件干嘛的啊

三维软件,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软件干嘛的啊

三维辅助设计软件

楼主:
引用 楼主:
怎么搞?求助呀!

ok!谢谢!

网友C:
四个角落的选择?在菜单栏-“工具”-“选项”-“工程图”里。   想放在正中间?我也不会

纸张大小?打开工程图-右键点击“Sheet”(图纸吧)-编辑图纸什么的。。。

编辑标题栏?还是打开工程图-右键点击“编辑。。。”什么的。注意,这里别指望表格线都能约束。只管表格本身的尺寸和内容就行了。他会自动考到你在上面选择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个角落的选择?在菜单栏-“工具”-“选项”-“工程图”里。   想放在正中间?我也不会

纸张大小? ...

恩恩,大师就这里我搞不懂,请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