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有无类似SW零件模式下不同配置的零件?

楼主(2015-01-12):
请问Inventor有没有类似proe那样在零件模式下不同配置的零件,以便我在作工程图时选择一个我希望要的配置的零件。

例如专门做一个“配置”抑制倒角和圆角等,这样的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

没有什么呢,是没有这个类似族的功能还是没有这种名称

网友:
不同的软件可以实现类似的功能,但不等于名称一样,楼主显然连教程都不看,就在那瞎编名词。
在pro/e solidedge 这种类似于配置的功能叫做族表,而inventor称之为ipart,IPart用于零件的系列化, IPart可以用于标准件的发布,最后我们将自己创建好的Ipart零件发布到Inventor的资源中心库中。
找本教程好好研究吧

网友(点评):
你研究过吗?就来这里大放厥词!

网友:
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如果你要自己做零件库是可以的,但是你要一键抑制倒角圆角,这个是它软件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