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多℃高温环境中一般用什么材料?

楼主(2015-01-12):
在四百多度真空的高温的空间内用什么材料比较合适,耐用,需要怎样热处理?

谢谢。

网友:
不锈钢
更重保温材料
钨钼
石墨

网友:
说的太笼统,可以看看耐候钢

网友:
1Cr12Mo 还有加氮加钒的

网友:
40锘锰钼,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楼主应该是PVD,CVD之类的设备吧。
以前我公司的CVD,高温部分500~600度,

应该是不诱网钢,设备其他温段也是两三百度,
整个设备也是不锈钢,
真空度:采用罗茨泵抽的,
设备比较大,长20米+,内宽度1.4米+
供参考

网友:
WCB    WC6    WC9     A105     12Gr1MoV  正火加回火
38GrMoAl  调质
等等

网友:
高温要查蠕变极限,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