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 的锥形面怎么做工作面

楼主(2015-01-12):
怎么在锥形面上做工作面,大神帮帮下

网友:
新建工作面

网友A:
新建工作面,可以考虑利用已知面定位,平移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建工作面,可以考虑利用已知面定位,平移等

定不了,

网友(点评):
啊?真的吗?

网友B:
为什么想在锥形面上做工作面?

网友(点评):
这个情况,也太多了吧。比如,想在锥面上打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想在锥形面上做工作面?

厂品要这样

网友:
你是想要建立工作平面的话,可以新建草图,之后投影圆锥斜边,之后再利用平行于曲面且过直线的方法创建。

网友:
补充一下上面:

一个参照面,即锥面是已经可以点击了。现在还差一个参照用的特征,或者是点、或者是线。

用线的方法:
点击基准轴和立着的基准面,会问你要不要转90度。
此时写入需要的扇角后点OK。现在就有了和你想要的工作面垂直的工作面了。
在这个工作面上新建草图,把锥面的边边投影进来,就有了又在锥面又在你想要的那个工作面上的线。
然后就是,点击这根线和锥面来创建最终的工作面。

用点的方法:
锥面最底部不是有带几个耳朵的那个平面吗?在那里新建草图。
在这个草图上,投影锥面底部轮廓后,先从中心点画一个基准构造线(零度角的参考线),再从中心点划第二根线到这个轮廓,并输入两根线的扇角。
然后就是
然后就是,点击这第二根线在锥面投影线上的点和锥面来创建最终的工作面。

还有几个方法,就看你后面想干嘛了。

总之,别懵!冷静地想想按照软件的要求,还差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