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微变形如何控制

楼主(2015-01-12):
现在公司准备变更工艺流程,液压油缸外缸筒直接采用成品冷拔管,在缸口位置焊接一铰轴要求焊接后在图纸要求范围内:
基本设备:
NBC-630R  自制自动环焊机
ER60G高强焊丝  Φ1.2mm
焊缝为8mm直角环焊缝
见图如下:

其中 ΦB=Φ230mm,ΦA=Φ206(+0.10~+0.22);材质均为27SiMn,热处理HB240-280.
焊接试验采用焊接工艺参数如下:
NBC-630R上电压调试为:32.5~35V
                    电流调试为:250~270A
                   与送丝装备之间电线不到2m
焊接前内孔ΦA=206(+0.05~+0.13)范围内
试验了不到10个,其内孔ΦA测量结果出现两个趋势:
其一:Φ206(+0.04~+0.15)等,符合图纸要求,达到实验目的,占50%试验比例;
其二:Φ206(-0.02~+0.15)等,上差符合图纸要求,下差超差,也占50%试验比例
汇总结果:上差加大,下查减小,就是如椭圆截面环焊后椭圆变扁了 ,未达到试验目的。
可能原因:未焊前预热 。

请教大家 这个椭圆现象如何控制?

网友:
有些地方没看懂,产品要求的公差是多少?  焊接前的MAX,MIN尺寸是多少? 焊接后的MAX,MIN尺寸是多少?
考虑过用内涨嘛?

网友:
以前我问过类似问题,道长给了我一本不错的书,有兴趣你可以看看。

这类问题,我觉得热源在哪些位置、哪位置收缩、如何变形的,然后通过反变形、工装、校正解决。
椭圆一般都是受热不均

@orc_roll

网友(点评):
我也这样分析的,但对如何解决没有头绪……

网友:
焊前留加工余量,焊后光一刀不就好了嘛

网友(点评):
用冷拔管一般不会留有多少余量,这种油缸我们以前也做过,焊后珩磨,因未焊图上所注的铰轴,所以不存在椭圆的现象

楼主:
补充一下:
1.焊前内孔,MAX=206+0.13,Min=206+0.05;
2.图纸要求:206(+0.10    +0.22)
3.现在变更前走的工艺流程就是:内孔留余量,先焊铰轴,再内孔镗一刀。变更后是直接用内孔成品的冷拔管,省去镗内孔工序,是直接焊上铰轴后就可以使用。

网友A:
焊接变形由多种原因汇总引起,焊前未预热也是因素之一,不知LZ焊高8的焊缝是一次性拉出来还是分层(焊缝太高热影响太大,可以考虑分层焊),另外LZ也可从改变焊接方法来试,圆周环焊改多段均布段焊,最后跳跃补满环焊,这样接头会多些,考虑到是自动焊机应该不会影响焊缝外观

网友:
楼主你问题解决了吗?  我觉得Mr的思路靠谱,预热—分层焊—分段焊,目的都是为了减少冷热差,焊件均匀受热,另外在内部做工装你考虑过吗?

网友:
我主张内孔用内涨式夹具比较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变形由多种原因汇总引起,焊前未预热也是因素之一,不知LZ焊高8的焊缝是一次性拉出来还是分层(焊缝太高 ...

一次性焊成,不是多道焊、分层焊

楼主:
谢谢各位提供的思路,现决定参照各位社友提供的思路再试试,我觉得预热-分层焊+内涨式夹具很靠谱,那个分段焊,因为公司产品要求外观质量比较严,只好pass了

楼主:
哎,年末赶工作,夹具都弄好了,没时间去做实试验了,很是遗憾啊

网友(2015-02-13):
想看看“焊接变形和残余应力的数值计算方法与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