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面有树纹

楼主(2015-01-12):
山特维克80mmR6的面铣刀(刀片宽度11mm),加工钛合金后,表面有树纹,和条纹?S300  F80余量0.1mm.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神一样的人,面铣刀余量0.1。。。。。

网友(点评):
普通面铣刀0.1是太狗血了,关键很多“大神”都这样用的。

网友:
发个图看看,你的问题没听懂

网友A:
没干过。钛合金硬度比钢低,可否提高转速加大进给量 ?

网友:
看来山特也是人,而不是神

网友:
“纹”的照片发一下,加工过后的刀片图片发一下,手机拍的就行。
可以换换切削条件试试,不是余量和进给越小越好的

网友B:
转速太低了,高转速,低进给可以增加表面光洁度,把转速提高到1000转。

网友(点评):
粗糙度和转速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只和进给有关。和转速有关的是使用的刀片材质。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转速太低了,高转速,低进给可以增加表面光洁度,把转速提高到1000转。

同样的铣刀,转速100 和转速1000加工出来的表面光洁度是不一样的。

网友:
到底怎么解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铣刀,转速100 和转速1000加工出来的表面光洁度是不一样的。

       举个例子吧,一款铣刀推荐的线速度是120~200,那么只要实际线速度在120左右,那么这款刀片理论上能达到的粗糙度基本也就出来了,这个时候,你就算把转速翻倍,粗糙度也不会提高很多。当然,你给个30的线速度,这个时候的粗糙度肯定和150的时候的粗糙度不能比,因为30不在刀片的合理切削范围内。这就有点田忌赛马了。
       其实,粗糙度跟刀具的转速没有必然的联系。很多人做粗糙度要求高的活时死拉转速其实走入了一个误区。比如加工钢件1.6甚至0.8的粗糙度线速度高于300能达到,线速度低于100也能达到。不同的是前者和后者使用的刀片涂层不同而已。前者是厚的CVD涂层刀片,适合走中高速。而后者是薄的PVD涂层刀片,适合走中低速。不管何种涂层的刀片,只要选型和运用得当,都能加工出良好的表面质量。

网友:
你可以把切深加大试试。钛合金应该有一定的硬化层,所以切削时切深必须要超过硬化层才行。

网友:
查表选择合适的加工参数吧。

网友:
刀不行啃不动。

网友:
线速度的选择所依据的是刀具寿命,和所加工的工件材质及刀片材质、涂层材质有关系,因此一般刀具线速度是预先可以确定的;然后是选择切削进给量和切削深度,精加工进给量的主要依据是表面粗糙度的要求,理论粗糙度可以通过刀具每齿进给量及刀具圆角半径计算出来,当然实际还受刀具、机床、工件的振动以及工件加工粘刀引起的磷刺影响;粗加工的进给量要和切削深度综合考虑,主要考虑刀具承受能力和机床功率、机床-工件-刀具整个系统的刚度等,按最大金属去除率来选择,需要通过试验确定

楼主(2018-03-19):
引用 网友A:
没干过。钛合金硬度比钢低,可否提高转速加大进给量 ?

钛合金是高温材料。转速不能高,加工难度应45#的3-5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