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恒定的力输出

楼主(2015-01-12):
有一产品需在轴端施加一恒力 70N 后测量攒动值(轴可攒动),现在遇到问题了 ,如何产生恒定的70N,想的办法是使用气缸压轴,气缸前端增设压力传感器,气缸配备三联件调整压力。这个方法是否可行,电气工程师说不好走线。另由于空间有限不能制作标准的70N砝码。请教各位大神有何良计。

在此谢过。

网友:
直接在轴端加轴承和一个弹簧用螺杆调整弹簧压缩距离(压力达到70N)就可以了!轴承和轴转动,弹簧不转!

网友(2015-03-23):
我也碰到同样的难题。
在电机轴上向下施加200N压力,测量轴从轴承中溢出多少丝,
在电机轴上向上施加200N拉力,测量轴往轴承中压入多少丝。
使用基恩士GT2测量位移;使用弹簧力输出恒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