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的传动结构

楼主(2015-01-12):
如下图,为某一四轴机械手外形图。3个转动,一个直线运动。没有内部传动结构的资料,我自己简单的画了下。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各位大侠指点下啊。

楼主:
右边末端出,机械手既能上下直线运动实现拾取物体,又能自我旋转实现姿态调整。

网友A:
不对,这是Staubli的TP80,世界上最快的SCARA机器人。它所有的电机都是放在后面的。前面都是同步带与同步轮。所以四个电机功率都很大。我有它内部结构图。

网友(点评):
大侠可以出图让大家看看吗?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对,这是Staubli的TP80,世界上最快的SCARA机器人。它所有的电机都是放在后面的。前面都是同步带与同步轮 ...

出图看看,多谢!

网友:
想学点机械手方面的知识,哪些资料值得一看的

网友:
这种跨轴传动才体现机械设计实力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对,这是Staubli的TP80,世界上最快的SCARA机器人。它所有的电机都是放在后面的。前面都是同步带与同步轮 ...

兄弟能否指点下我的推断是否正确,我右边末端应该是错了,既能上下又能自转的,后来想了很久都没明白怎么设计的。

网友(点评):
那是一条滚珠花键丝杆,

楼主:
恩,后来看了下以前也做过类似的结构。滚珠丝杆运动,丝杆螺母嵌在滑动块(带导向键),导向块外部同步轮与左边电机实现自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对,这是Staubli的TP80,世界上最快的SCARA机器人。它所有的电机都是放在后面的。前面都是同步带与同步轮 ...

可以发份图纸吗?xibeiguang@163.com谢谢!

网友D:
你要完全按照外国的结构设计来看,不一定是一样的,你可以按照他的外形尺寸,琢磨下怎么实现这些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完全按照外国的结构设计来看,不一定是一样的,你可以按照他的外形尺寸,琢磨下怎么实现这些功能的

恩,就是参考着外形想了一个能运动的结构,和史陶比尔的机械手实际结构可能还有差异,

楼主:
这两天后来又仔细想了下,结合图片的布局和前面几位指点,觉得下面这个结构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能否指点下我的推断是否正确,我右边末端应该是错了,既能上下又能自转的,后来想了很久都没明白怎么 ...

抱歉,前段时间没空上论坛。实际上你图里面所有的电机摆放都错了。下图是他们结构的专利图。里面标明了所有电机的位置还有传动原理。不过非常不建议这样设计,这种设计虽然可以让机器人非常非常快,因为前端只有两个小电机,很轻,转动惯量很小,而且他们的工业设计做得非常好,我非常喜欢这款机器人的外形,但是由于电机后置,他们有两个电机功率很大,而且精度降低了。这款机器人的最初了为了药片分拣而研发的,特点是非常快,而且可以直接从左手姿态快速换到右手姿态,但是这款机器人很贵,所以是一款非常好的机器人,但不是一款性价比高的机器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发份图纸吗?xibeiguang@163.com谢谢!

已上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出图看看,多谢!

已上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天后来又仔细想了下,结合图片的布局和前面几位指点,觉得下面这个结构应该差不多了。

电机不可能放在最前端的,那里末端会很重,快不起来的。我只看过一款机器人这样设计,就是YAMAHA的SCARA,因为他们用的是中空电机,集成度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前段时间没空上论坛。实际上你图里面所有的电机摆放都错了。下图是他们结构的专利图。里面标明了所 ...

谢谢兄弟了,算是开眼见了,我自己琢磨了几天,本已觉得布置的差不多了。哈哈,和实际还是有差距,专业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了,算是开眼见了,我自己琢磨了几天,本已觉得布置的差不多了。哈哈,和实际还是有差距,专业的 ...

不用客气,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看你之前的想法很多都是用齿轮,估计与你的工业应该有很大关系。不过SCARA基本上没有用齿轮的,一般用同步带,六轴上才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客气,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看你之前的想法很多都是用齿轮,估计与你的工业应该有很大关系。不过 ...

恩 是的,以前是做机床铣头的,用的都是齿轮。哈哈,一下子被看穿了

网友:
还要多多学些啊,机器人小白一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 是的,以前是做机床铣头的,用的都是齿轮。哈哈,一下子被看穿了

高端机床国内还比较欠缺啊。你是想转行机器人了?

网友:
见过这样的结构,传动也可能用的是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端机床国内还比较欠缺啊。你是想转行机器人了?

是啊,本来觉得搞机床比较靠近科技前沿,但是国内机床确实不行,不能沉下心来做,收入也不是很高。我现在是搞飞机,不过不是主要设计部门,空闲时间比较多,不想荒废机械设计,所以业余时间学习学习。嘿嘿

网友(2015-04-16):
引用 网友A:
抱歉,前段时间没空上论坛。实际上你图里面所有的电机摆放都错了。下图是他们结构的专利图。里面标明了所 ...

学习了!谢谢

网友:
跟在前辈后面好好学习啦!

网友E:
我还是脑白  不清楚什么     就连关节处的内部结构都看不懂  见识的太少了

网友:
不对,这是Staubli的TP80,世界上最快的SCARA机器人。它所有的电机都是放在后面的。前面都是同步带与同步轮。所以四个电机功率都很大。我有它内部结构图
  请上图

网友:
结构图

网友(点评):
简图中这个制动器是啥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抱歉,前段时间没空上论坛。实际上你图里面所有的电机摆放都错了。下图是他们结构的专利图。里面标明了所 ...

涨见识了...

网友(2015-08-31):
里面很多都是电机带同步带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抱歉,前段时间没空上论坛。实际上你图里面所有的电机摆放都错了。下图是他们结构的专利图。里面标明了所 ...

这样的设计真的非常好

网友:
不错脑筋还是很活的!

网友:
刚开始了解,开眼界了

网友:
史陶比尔产品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后来看了下以前也做过类似的结构。滚珠丝杆运动,丝杆螺母嵌在滑动块(带导向键),导向块外部同步轮与 ...

用"滚珠丝杆花键轴",即可实现上下运动,又可调节方位。

网友:
直接给些钱买个6轴机器人的图纸更快更好

网友(2015-12-25):
引用 楼主:
这两天后来又仔细想了下,结合图片的布局和前面几位指点,觉得下面这个结构应该差不多了。

新人怎么上传图片,我这有结构图。
最后是两上马达一个丝杠加一花键结构同时间完成两个马达同是转是旋转,旋转不动另一个马达动,是上升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还是脑白  不清楚什么     就连关节处的内部结构都看不懂  见识的太少了

你可以在网上找一下谐波减速机就知道了!

网友:
大侠有图纸看看么? 这么高端 让我们长长见识

网友:
这种机器手四轴的一般用在哪里呢?

网友:
学习一下,有用。

网友(2016-03-07):
强烈要求提供内部详细机械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对,这是Staubli的TP80,世界上最快的SCARA机器人。它所有的电机都是放在后面的。前面都是同步带与同步轮 ...

可否发我一份内部图,供我学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