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分抓手设计!

楼主(2015-01-13):
如题,设计一个抓手,15直径的圆柱并排竖着挤在一起,轴心竖直,如何能够使他们均分为间距分为27!
如下图:
最好从中间向两侧分!
尽量利用中间的圆柱体进行工件接触,可以用磁铁吸取!
现在想到的结构:
1、气缸推动进行滑动分割,工件沿着曲线运动,先将工件分开,然后抓取摆放;
2、磁铁吸住工件,气缸推动铰链进行分割;
3、磁铁吸住工件,气缸推动利用抽拉销进行分割,抽拉销控制分合间距;

我倾向于第二种方案,气缸入图中所示施力,这样占空间小,结构简单,通用性强!因为还有各种不同的轴颈工件!
当然气缸力从两侧推拉方式更好,只是空间不足!
分割的精度要求正负0.5mm.
但是这样气缸势必会很大,气体结构刚性还要加强!铰链销精度不一定合适。不容易实现!

第一种方案占用了设备空间,不推荐!
第三种方案,抓手上面施展不开!但也可以考虑!

总觉得还有更好的方案!
看各位大侠还有什么高招!请指教!
敞开了想,说不定就帮我了个大忙!多谢。

铰链形式

铰链形式

工件形状

工件形状

滑动分割

滑动分割

抽拉销形式

抽拉销形式

网友A:
可以用日本的无螺导杆

网友B:
第二个方案要用电磁铁么? 不能直接用抓手的直角卡口顶住 直接分开么。不吸住也行吧

网友:
1)来料怎么个状态?15的间隔是怎么来的?(图中初始间隔是15,你又说工件直径是15。。。这不乱了吗?)

2)均分到27间隔后干嘛?

3)工件长度范围是多少?

4)单个工件的样子是到底啥样的?

自己再想想还有什么事情没交代出来!!!!

网友(点评):
大侠 你好, 最近忙什麽。

网友(点评):
在浏阳河畔已经呆了3个月了。真叫天天好吃好喝。。。

网友:
一楼正解

网友:
看了五分钟才看明白说的是什么。

网友:
中间的锥做一排,从中间开始一个一个往里推,间距想要多少就把锥做到多少

网友(点评):
这样是不是更复杂了?推得锥还需要左右和前后走位!

网友:
滑动分割和抽拉销的方式我之前都应用过,可行的。滑动分割我们做直径1.2的小铆钉,偶尔会卡料。抽拉销稳定,只要一或二个气缸搞定。

网友(点评):
可行,只是气缸行程太长,结构部不开而已! 谢谢。

网友:
看看这个方法如何,既然来料是一个挨一个,可以用一个开槽转盘将圆棒分离开,转到下方后自动掉入(推入)水平输送线,也可以实现定间隔,机械手只需要在后方抓取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也算一种方式,谢谢。

网友:
好复杂的,样子

网友(点评):
大侠建议很好,价格可能挺贵

网友:
期待高手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日本的无螺导杆

这样的导杆只对球状物有用!圆柱的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方案要用电磁铁么? 不能直接用抓手的直角卡口顶住 直接分开么。不吸住也行吧

可以,但是因为要抓取然后摆盘,为了节省时间所以要在抓手上分!

网友:
无牙螺杆有一个贴子专门讲过的,还有动化,可以考量,一楼正解

网友:
慢慢看下,有点复杂。

网友:
到现在,好像还没人建议用变距螺杆分料吧。。。

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点评):
详细介绍一下 我没有明白 分开后要求全部是间距27.

网友:
在大连哪儿啊? 看来下次回大连,我不用让我的老同学们请我吃我最爱吃的生海蛎子啦!!!!

言归正传:首先,工件必须不太怕摩擦,其次你得有四轴雕刻(普通三轴雕铣机,加X轴带旋转的)的加工商。

1)上面的图中,灰蓝色的挡板,我只画了右边的。左边自己画出V型槽的另一面(如果是散货原料),槽底能漏出一个多点点就行(漏斗斜面最好是可调的。为什么?你知道的。);或单排槽(如果原料就是一个接一个供过来的,没必要弄散再规整),就像民用自卫型半自动手枪的弹夹。

2)关键的螺杆。(共分3种螺纹段)
  (1) 第一段(左侧):螺距是15。几个牙?那得看你的原料工件是怎么来的。或散着来,或就这么十个十个地来。散着来的?那就V型漏斗一次就漏一个。15螺距的螺纹一个就够(等于没有。。。)。////一排一排地来?那供料周期相对较长,一次来多少个,那就造多少个前期15mm螺距的前部螺纹(图中左侧的)。////一列一列地来?那跟散着来的类似,只不过,V型槽改为一字单排槽就是了。
(前面我问过,是怎么来料的。那不是没事儿瞎问的。以后求助,知道该怎么办了吧?)
  (2)第二段:(螺距是从15渐变到27的。几个螺纹?那得看产能和产品表面光洁度的要求了)。
  (3)第三段:(右侧大部分,全部是螺距27)。你想最多一次性攒多少支27间隔的产品,你就搞多少个27螺距的螺纹。

然后就是,上下螺杆同步转动(转向为:图中的话从下往上),从螺杆左侧上面堆积的工件中,每次一个坑只抓一支,然后向右推动,一个接一个。

放个电眼或接触开关,27螺距的螺纹内满多少个,螺杆就不转了,然后你想干嘛就干嘛。

上下抽出也行,在深蓝色背挡板上搞出文章也行。

取走单位数量的工件后,电眼什么的摸不到那个啥东西了,螺杆继续转动和填充。。。。。。

瓶瓶罐罐的供料中,定期均匀分料用得很普遍,只是我稍微再伸展了一下(只在我见过的设备范围内,不清楚别人有没有在用)。

用着好的话,别忘了欠我一顿生海蛎子。。。

P.S.

怕你不请我,我再来点作料:

只用一边的螺杆,产能赶不上?

那就这么来:

1)螺杆搞成左右对称的(给图中的螺杆镜像出对称的玩意儿)。

2)“弹夹”从一字单排槽改为Z型双排槽。

3)双向螺杆,自然就左右左右地分料。当然,螺杆的转速得注意了。。。

海蛎子!!!生的!!!4年没吃到啊!!!

附件是螺杆的stp文件和igs文件。

感兴趣的话,先下载下来,自己先玩玩看。(急急忙忙画的,槽型还要改进。)

网友(点评):
海蛎子管够!卡蹦虾也不错啊。 谢谢辛苦回复,我先学习一下。

网友(点评):
来点诚意的,我的QQ:25016270,加。

网友(点评):
明白了,确实没有考虑到这种方式。 只考虑过用等距螺杆单个分离,因为产品的长度与螺杆的粗细等因素受空间影响而放弃。 辛苦你了!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很好,我最最近也在做烟嘴排列的治具,看了启发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