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孔问题,轮子内孔小了0.2,现在一头雾水

楼主(2015-01-13):
我们加工一种链轮,先在最外面的齿部做表面淬火,后整个轮子回火去应力,在加工内孔,工艺没问题,因为已经做了有几年了,可是在今天早上发现昨天晚上完成的轮子内孔小了0.2
现在一头雾水,材料是G33Mn4的。内孔431.2 厚25.0 跪求大家帮忙分析。

网友A:
圆度怎么样?如果只是温度影响,应该不会小这么多。如果圆度很好,回火不均匀因素也很小,这就有点难了。

网友B:
首先排除,测量等人为误差,椭圆等。

无非热胀冷缩,1.回火后是否冷却至室温才加工的? 2.加工时是否有冷却液?

按十万分之一的膨胀系数粗算,0.4312m*0.00001=0.000004312m   0.0002m/0.000004312m=46.38
也就是说,昨晚测量时候零件温度和现在测量的零件温度大约差50度左右?

网友:
刚加工完就测,假如工件温度50,然后环境温度-10,可能会变话20-25丝。应该是温度变化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度怎么样?如果只是温度影响,应该不会小这么多。如果圆度很好,回火不均匀因素也很小,这就有点难了。

圆度还行 在0.05之内,今天早上我发现就向件了鬼一样.从来没这么大过,0.02-0.05这我行 0.2的变形量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排除,测量等人为误差,椭圆等。

无非热胀冷缩,1.回火后是否冷却至室温才加工的? 2.加工时是否有冷 ...

回火后 放了两天在加工的 ,加工是冷却也有的,求帮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火后 放了两天在加工的 ,加工是冷却也有的,求帮忙

找西医吧,看看金相。

最大的可能问题点是热处理所导致。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圆度还行 在0.05之内,今天早上我发现就向件了鬼一样.从来没这么大过,0.02-0.05这我行 0.2的变形量太大了 ...

几件这样的?全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件这样的?全部吗

全部都是 共60件.我现在怀疑是不是材料出错,还是工人量是温度太高了。

网友D:
应该是测量的问题,400多的卡尺,不同的人测量,差个0.1很正常,可能最开始加工就是测错了
不行的话上三坐标,再做一批,每个环节都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测量的问题,400多的卡尺,不同的人测量,差个0.1很正常,可能最开始加工就是测错了
不行的话上三坐 ...

测量应该没什么问题,工人和质检员都有测量。量具也不同,尺寸都还好。

网友:
没遇到过,等高手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
批量性的有可能热处理前就做小了

网友:
60件都是差0.2吗?最大和最小的偏差有多少?加工时用的什么量具?有没有检验员复检过?个人觉得加工时测量出错的可能性更大些

网友:
热处理前的尺寸是多少?

网友:
楼上说得有道理,多方面考虑

网友:
楼主后来怎么样了?

网友:
公差是多少?测量工具又是什么?0.2mm的收缩量应该是不可能的,想想是不是操作上的某个步骤出了问题

网友:
正常来讲,热处理后内孔会变小。1.需要确认热处理前常温下内孔尺寸是否合格先。2.热处理工艺参数是否有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