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轴数控机床碰到这个问题,是不是气压导致

楼主(2015-01-13):
五轴数控机床碰到这个问题,当机床换好刀之后换刀臂在换刀位置不动,到底是气压问题还是其他问题?一早上出现两次了···

网友A:
人工复位后,还连续出现这个问题的话,可能信号检测有问题了!当然气压不足的话机床应该会气压报警的。

网友B:
你仔细看你的报警提示信息啊

网友C:
如楼上所讲,如果是气压应该会有报警,但这个没有报警的话要考虑一下别的因素。拉刀信号不到位也是有可能的,用分解动作试一下。还有测试是不是每把刀都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楼上所讲,如果是气压应该会有报警,但这个没有报警的话要考虑一下别的因素。拉刀信号不到位也是有可能的 ...

好的,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仔细看你的报警提示信息啊

他就是说换刀需要复位啊,也不是报警信息,机床没有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工复位后,还连续出现这个问题的话,可能信号检测有问题了!当然气压不足的话机床应该会气压报警的。

会不会是夹紧刀杆的卡簧太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