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不锈钢有什么刀

楼主(2015-01-13):
铣不锈钢有什么刀,怎么走刀。

网友:
不锈钢没什么不好铣的啊,白钢刀,钨钢刀都可以啊,注意冷却就是了!

网友A:
我们可以提供完整的刀具方案,关键你的问题还需要具体一点。

网友:
平常钨钢刀就行啊,感觉不锈钢没那么难加工,韧性强点

网友:
用高钴白钢刀不错 你是数控还是普铣 数控可以用更高级的刀

楼主:
321不锈钢,12×60×400,加工四周,几百件,普通立铣,总觉得加工速度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可以提供完整的刀具方案,关键你的问题还需要具体一点。

321不锈钢,12×60×400,加工四周

网友(点评):
这种肯定很多块叠在一起拿盘刀飞了